[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3X无铃声故障案例

楼主(2016-11-04):
华为荣耀3X无铃声故障案例

  一、单板故障现象

  将主板装到测试外壳上进行验证,确认用户所描述的故障是否存在或者故障是否复现,经确认,故障复现:无铃声故障。初步确认音频故障,重点从音频模块的扬声器电路突破。

  二、原因分析

  1、华为荣耀3X型号手机的扬声器是通过弹片方式与FPC板连接,然后FPC板再通过BTB接口的方式与主板连接。因此,先排查弹片与扬声器接触是否良好,BTB接口是否扣紧,FPC板有没有弯曲过度。通过外观检查确认,没有上述问题。

  2、量测故障单板J802 BTB接口13,15,17,19引脚的对地阻值,对比正常单板的测试值(如图1),发现故障单板J802 BTB接口17,19引脚的对地阻值偏大很多。SPK_P信号通路上的元件没有外观上的问题(缺件、移位等不良),量测SPK_P信号的输出端元件LB301电感的对地阻值,发现和BTB接口17,19引脚的对地阻值一样偏大很多,说明SPK_P信号的输出端存在问题,即音频处理芯片,由于此款机型的音频处理模块集成在电源芯片里面,所以不必量测供电是否异常。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使用示波器检测SPK_N、SPK_P信号是否是正弦波信号来判断扬声器的好坏。

华为荣耀3X无铃声故障 图1

华为荣耀3X无铃声故障 图2

华为荣耀3X无铃声故障 图3

  实物点测图:

华为荣耀3X无铃声故障 图4

  三、最终结果

  更换电源管理芯片U201后,故障排除。

网友(2017-02-26):
分析的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