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3 PLUS R2.0不触发

楼主(2016-11-04):
华硕P8H61-M LX3 PLUS R2.0不能触发,IO为NCT5535D,待机条件都正常,不能触发,主板一插电IO 32脚SLP S3# 就有3.3V,点开关前面都有跳变,32脚SLP S3#无跳变还是3.3V,31脚PSON没有拉低。请叫大家这怎么搞

网友A:
都到这步了,那就换个io一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到这步了,那就换个io一试

SLPS3#没有跳变是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C:
skp-s3要跳什么跳  一插电就出来了 换io把

网友:
S3拉高后,io拉低pson,换io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LPS3#没有跳变是不是桥的问题?

如果你RSMRST不正常的话SLPS3#肯定不会正常的

网友:
SLP_S3#如不是正常关机的会一直是高电平,换个I/O把。

网友:
条件都有,只能干IO,,,干完IO不行另说了,,,而且现在IO就几个脚,,焊是相当的快,,

网友:
PSON没拉低先加焊IO 有惊喜

网友:
刚刚收到IO,换上后插电待机就是低电平,短接开关跳到高电平正常触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RSMRST不正常的话SLPS3#肯定不会正常的

触发已修复,换IO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RSMRST不正常的话SLPS3#肯定不会正常的

待机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触发已修复,换IO搞定了

那就好修好了就好了

网友:
换  IO芯片吧

网友:
待机条件都正常,不能触发,PSON没有拉低.多半是IO出了题,学习了!

网友E:
这个简单。。明显是io到atx座的pson断线。。你可以设计一个开关管,用slp_s3去控制pson

网友:
前面条件都满足了IO没拉低pson这说明IO坏了,直接更换它

网友F:
现在修主板还有的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skp-s3要跳什么跳  一插电就出来了 换io把

呵呵  这哥们应该还不是很懂理论   要么为高,要么为低才正常

网友:
可以先换个io试一下

网友G:
换IO好了 吗     楼主?

网友:
直接拉低IO能通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IO好了 吗     楼主?

换上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简单。。明显是io到atx座的pson断线。。你可以设计一个开关管,用slp_s3去控制pson

。。。。。。。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修主板还有的赚吗?

没钱赚,别人没要的板子留下了,修好了能卖一张。

网友:
Io+sb的,通电开机排针要有稍低于5 v电压按下开关io相应引脚(pwr相连引脚)要有低到高的电压松开要有再到低的电压跳变,然后io发信号到sb的pwrbtn然后sb返回slp_s3(持续高电平)给io然后io发信号(持续低电平)给atx的pson电源开始工作      小弟新手不知道对不

网友:
看来换io有惊喜

网友:
你看一下迅维 出的书<<计算机主板维修不是事儿>>
上面的第91 ,92页
上面写的很清楚!!上图

换一个I/O,试试了!!

网友:
都正常就换IO换了还不行就飞线强行把PSON#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