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I2241WA开机花屏

楼主(2016-11-04):
一个联想LI2241WA拿来的时候是开机花屏,一般的判断是屏坏了,但是这显示 器,过一会又出现白,红,绿屏保闪的画面,屏也许没坏,于是下个驱动板程序刷上,开机竟然好了。试机几个小时没有问题。

网友:
送上绝对可以用的BIOS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是不是屏问题,手里备几个通用板,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你说的花屏是怎么个花?还有跳三种颜色跟花屏是同时出现吗?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一个显示器花屏,是屏线的问题,重插屏线问题解决。

网友:
楼主收了么
那就捡到了

网友:
这个几种颜色是无信号的。

网友:
刷的那个芯片啊 我看看能不能好 我这也有一个上半部分花

网友:
我判断是屏坏了 但是也不能确定 刷程序好不

网友:
下载下来耍下试试  看看效果

网友:
有屏型号吗

网友:
联想的屏线有问题也会花屏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一次 不过我这刷完好了一次 再接信号就又变成红绿白三色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