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78LMT-S2

楼主(2016-11-04):
这板子故障是开机1分钟这样子就黑屏了,测各大供电正常,其他时钟,复位也有,就是PCI的B16没有电压,正常亮机的时候也没有,这是从南桥出来的呀,是桥有问题了吗

网友:
补充一下,VGA的123和13 14阻值正常,内存SPD这些也测过,CPU这边也上假负载打过阻值也都正常,黑屏的时候测各供电也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