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70 键盘触摸板 都不能用

楼主(2016-11-04):
e40-70  键盘触摸板 都不能用  有遇到过吗

网友:
发错版块了吧

网友:
刷BOOS试试

网友:
你修了什么故障的啊 。  我原来碰到一个  是因为换了桥导致的

网友A:
先看看主板有无进水  这个板子还很新

网友:
看下触摸板供电,有个5v的保险的,

网友:
能修就修,实在不行就换,价格不是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主板有无进水  这个板子还很新

无任何进水   BIOS下 可以用
pe和系统下就不能用了、

网友:
遇到过一个 不能用就不能用呗
你想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