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h55 跑码e9不动滴滴报警已解决

楼主(2016-11-04):
客户拿来一块杂牌h55 主板 rev2.3   跑码d5 e9不动滴滴报警,怀疑bios坏了,找不到主板牌子就试着刷了技嘉h55m的bios  ,可以显示但是自检卡住了,然后换了铭瑄h55m的bios刷上后亮机跑码正常,铭瑄bios网站可以下载就不上传了!

网友:
不同牌子的BIOS刷进去都可以?学习了,下次遇到找不到BIOS的杂牌可以试试

网友:
有的杂牌是找不到bios的

网友A:
有的品牌不一样可以刷的不过LOGO变品牌了。客户会不会来找。。

网友:
这代码一般刷B,,我昨天刚刚修一个,但牌子不一样,,AMD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的品牌不一样可以刷的不过LOGO变品牌了。客户会不会来找。。

你不会把log关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会把log关了啊

在哪里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品牌不一样可以刷的不过LOGO变品牌了。客户会不会来找。。

好解决,把BIOS的开机LOGO干脆彻底去掉,即使清BIOS也不会出现LOGO,客户就不会找。能修改BIOS的都懂。

网友:
这样也可以???难道是防他们的板  山寨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