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3X自动开机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04):
华为荣耀3X自动开机维修案例

  一、单板故障现象

  将主板装到测试外壳上进行验证,经确认,单板自动开机,并正常进入系统界面,稍后待机。将主板接到程控电源上(还没有按开机键)观察电流,电流与正常单板开机电流一样跳变,无异常。

  二、原因分析

  1、手机在供电的情况下自动开机,一定是自动触发了PWRKEY(开机)信号。

  2、通过量测R1501来得到PWRKEY的电压为3.8V,与正常单板的PWRKEY电3.8V相比,电压一样,再量测R1501两端的对地阻值,都为0,原来PWRKEY信号对地完全短路,查看开机电源管理电路PWRKEY信号经过哪些元器件,将精度高的万用表调到欧姆档,测量这些元器件的阻值,阻值越小,该元件短路的可能性越大,经量测,D1503的阻值相对更小,拆下D1503,再量测R1501的对地阻值,与正常单板阻值一样正常。

华为荣耀3X自动开机维修

  三、最终结果

  更换D1503后,可以正常开机,故障排除。

  四、问题扩展

  插入电池后,PWRKEY会是高电平,当按下开机键时,PWRKEY会被拉低,中断产生,各个电源会按照时序开始工作,系统就实现开机。此故障单板自动开机的原因是PWRKEY在开始前就为低电平,插入电池或者接入程控电源后,PWRKEY信号被拉高,但是,瞬间又因D1503短路被拉低,触发开机信号,所以自动开机。

网友:
流程很详细,感谢楼主分享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