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5 大短路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楼主(2016-11-04):
G505 LA-9911P CPU供电管上面19V电容短路  拆了就好  全着的那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都有这个问题,我昨天修了一个也是一样的

这毛病就是通病了 估计有很多

网友:
这是通病 我也修过

网友:
短路的一般不难修复
是否通病有待验证

网友:
这种大短谈不上什么通病把。

网友:
没错 修过好几台

网友:
我怎么没遇到过,你们怎么都能捡钱。我老师遇到难题的。我给老司机也要修半天的,、

网友:
不错 就喜欢短路  这个修到过一台

网友:
现在联
想很多都这样要么就是BIOS

网友:
铁皮管了  坏了  换了就好

网友:
这个板子短路的修过几个,应该算是通病吧

网友:
大短无所谓送钱的机器

网友:
大短路一般都是直接送钱的机子,好弄的,半小时搞定,不好弄的,就是板子之间短路了

网友:
G系列本采购的元件质量一般

网友:
这种问题修起来最舒服了.

网友B:
为什么你们的问题都那么好修

网友:
短路就用烧鸡大法,哪里短路烧哪里

网友:
大短一般都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你们的问题都那么好修

应为我们的客户都是笔记本都不会拆的 不是同行

网友:
还是短路的简单啊

网友:
烧鸡大法好

网友:
还没遇见过啊 !短路通病还是比较好

网友:
烧鸡 大法 呵呵呵 ,

网友:
没错是通病,我也修过这问题

网友:
修到过一台CPU附近的19V电容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