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3X不读卡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04):
华为荣耀3X不读卡维修案例

  一、单板故障现象

  无法识别SIM卡

  二、电路原理分析

  荣耀3X为双SIM 卡,卡座放在主板上,电路原理图如下所示,电路非常典型,MTK平台手机均是采用此电路,其中,SCLK为时钟信号,SRST 为复位信号,VSIM_PMU为电源信号,SIO为数据信号。

  SIM1卡:

华为荣耀3X不读卡维修 图1

华为荣耀3X不读卡维修 图2

  三、分析异常信号

  1、首先目检J1404/J1405是否断针、变形、杂物等现象;

  2、测量SIM卡的供电VSIM_PMU电压为3.0V正常(装上SIM卡);

  3、测量MC1CK时钟信号正常;

  4、分别测量J1405各管脚的对地阻抗,发现SIO(R1402)对地阻抗为0,正常应该为0.53。

  5、把R1402拆下,发现与SIO相连的C1411对地短路,拆下C1411后OK。

  四、最终结论

  C1411器件坏。

  五、经验总结

  对于该主机不识别SIM卡的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最主要是检查器件外观和供电看是否有短路现象,如无异常就更换电源管理芯片U201和卡座,如果更换器件无异常,就直接更换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