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R13M 跑58代码不显示

楼主(2016-11-04):
HP G4 板号:R13M, 跑58代码不显示,代码是从7C----56--58 就停止了,不放内存就22代码,
   BIOS刷过了,还是原故障,

    刚开始我以为是独显显卡的问题,我直接把供电的上管拆了,还是一样的代码,因为听说直接拆掉就可以用集显的了,,但是拆了还是不行。当58代码的时候,是没有集显供电的,内在条件,SPD,系统总线两个都是3.3V都正常,参孝电压也正常,DDR3_DRAMRST#也有1.5V,

现在没思路了,求助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这样应该是不过内存吧 。   南桥 BIOS 都有可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应该是不过内存吧 。   南桥 BIOS 都有可能啊

BIOS刷过了!!!

网友:
那就查查南桥   要不换个南桥看看吧 。   这像档内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