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畅玩4X 基带单元开机电源管理电路分析

楼主(2016-11-04):
华为荣耀畅玩4X 基带单元开机电源管理电路分析

  一、电路原理图

荣耀畅玩4X开机电源管理电路 图一

荣耀畅玩4X开机电源管理电路 图二

  上电时序:

荣耀畅玩4X开机电源管理电路 图三

  二、电路原理分析:

  插入电池后,KYPD_PWR_N会是高电平,当按下开机键时,KYPD_PWR_N会被拉低,中断产生,各个电源会按照时序开始工作,系统就实现开机。当所有默认启动的电源都启动后,系统启动所需要电源也都具备了,并满足时序和电压要求,系统上电RST动作完成。

  上电动作结束后,基带芯片会发送PS_HOLD信号给PMIC确认已经启动。

  为了保证手机开机,PMU_PWRON_N信号应该始终保持拉低状态直到PMIC接受到基带芯片送出的PWR_HOLD信号。

  有效充电器插入启动系统。

  当系统检测到有效的充电器插入后也会启动系统,前提是充电器的输入电压在要求的范围内,不会产生OVP事件。但是如电电池电压过低,小于UVLO电压,或者电池不在位,系统是不会启动的。这种情况下,如果电池在位,但是电池电压过低,系统首先会给电池充电,当电池电压充到足够高后,系统会自动开机。

  三、故障分析处理流程:

  对于不开机的故障机,请先检测I/O接口(电池接口)是否有明显损坏。如果I/O接口(电池接口)OK,则用直流稳压电源给手机供电,检测不开机的故障机的电流可分为三种:没有电流;有小电流;按开机键后出现大电流。

  1、没有电流 (电流小于10mA或近似没有)

荣耀畅玩4X开机电源管理电路 图四

  2、有小电流 (I<100mA)

荣耀畅玩4X开机电源管理电路 图五

  3、有大电流(I>1A )

荣耀畅玩4X开机电源管理电路 图六

  电路图信号汇总:

荣耀畅玩4X开机电源管理电路 图七

网友:
请问下版主,我的4X,换了HI6522两颗了,依然是在1ma,可以麻烦你指点下不,或者提供下外围电路,我再分析下,研究了一个星期了,还没有起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