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7400

楼主(2016-11-04):
请问老司机m7400的进纸传感器怎么拆,拆到这不知道怎么继续了。

网友:
你把机器翻过来看看

网友:
这是什么机器

网友:
复印机吧 这个没有涉猎到

网友A:
你是说的分页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的分页器?

进纸传感器一般在后面呀

网友:
复印机,我也不会

网友:
没弄过这个

网友:
纸盒抽出来就能看到,一共2个。

网友:
我拆过几次,真的挺难拆的。如果你是新手,建议你找帮手吧。曾试过有一台7400提示内部卡纸,换了传感器还是一样,最后是换主板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纸传感器一般在后面呀

进纸传感器是在纸盒上面的,后面的是定影传感器,坏了会提示定影卡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