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 ver2.0,开机反复重启维修失败求助

楼主(2016-11-04):
主板型号h61m-ds2 v2.0 症状开机不断重启,不亮机,风扇转3到4s就停下,然后又循环
拔掉cpu 4pin供电故障依旧。
cpu槽下的芝麻管无电压,Q13分压电阻正常。U3部分电阻也正常。是芝麻管坏了?
另外,这个位置空的两个电阻是0欧吗?

Q13附近电路

下面的芝麻管

篮圈里的电阻是两个0欧么

网友:
有图纸就好搞了

网友A:
高手都不舍得给我们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都不舍得给我们图纸

这个图纸百度文库有的

网友:
DS2 自动重启2个主要看的地方   1.BIOS   2. USB的小六角管子

网友:
我传过这个图纸哈。。

网友:
论坛里面找下吧

网友:
研究了一下,那个位置确是是0402的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