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2262wa 白屏修好

楼主(2016-11-04):
     前几天同行拿一个联想显示器来    我一拿过来点通电白屏     我还以为是屏的保险坏了   我就拆下来直接测屏的保护 一测是好的    我就通电测电压测保险5V    一测只有 2.5V       屏上的电路的问题      打屏上的阻子   都正常       有客户拿显示器来修了   我就把装上  不修了    修其他的就放在旁边     说屏的问题           今天没有事看见显示器了    想着来修屏     又吧这显示器拿来修      测屏的阻子也是好的   想不通    就把驱动板拆下来   测驱动板去屏的电压    是正常的     想会不会是屏线的问题就把屏线拆下来   一看屏线烧了        看见屏线有机根烧了    就把屏线换了   一点奇迹来了    显示了          幸好客户没有来问         不是给说屏着了         前几天我也没有找其他驱动板点      我装上了    哎....        以后屏这些还是要找   其他驱动板  点不能随便说了             没有分      随便照个帖子来  找点下载发           没有技术含量的帖子    有好心的大师们加点分吗    谢谢

网友A:
到嘴的鸭子 差点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嘴的鸭子 差点飞了!

是呀   今天没事     就来看看

网友:
白屏修好可以多收点

网友B:
直接加米,别的不说了。。。外加50M,不解释。你有资本拽一下。

网友C:
   是同行  最多收80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加米,别的不说了。。。外加50M,不解释。你有资本拽一下。

  谢谢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同行  最多收80

嗯 那也可以啊

网友:
是呀   不是今天来看一分都收不到    结果这么简单

网友D:
看来以后要多多注意屏线了  加分

网友:
对我还是很有营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以后要多多注意屏线了  加分

是呀   我看见屏那边是好的   我就没有看驱动板这边    想这把驱动板这边的屏弄下来弄哈   结果一看烧了

网友:
这种软排线就爱坏

网友E:
虽然说没什么技术含量  也不能说为了下载分发这个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虽然说没什么技术含量  也不能说为了下载分发这个贴的

没有分了 找点分

网友:
很重要的经验

网友F:
有没有这款电路图发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这款电路图发一个

没有

网友:
白屏,也要排除驱动板和屏线才能最终确定问题啊

网友:
维修价格最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