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PP16S不出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6-11-04):
废话不多说,接机后,通电电流上到0.3左右,像这样的电流,一般我们都是报的无CPU供电,拆机打电压,确实不出CPU供电,查内存供电1.8V,有些机子内存供电没有也会不出CPU供电的,查 CPU供电线路,ISL6262A供电有的,但上下管驱动不出电,一般像这种,就认定为受保护了,加个6.3V电容到PL14,呵,触发亮机了,发现CPU底座下有个大电容,果断改4个330,维修完成,开机进系统了,以下是维修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我是小小白,都是跟大家一起交流

网友B:
你这还小小白,我就是小渣渣了,这么流畅的维修判断比我厉害多了

网友C:
学习了   秒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   秒杀啊?

这应该是通病了吧,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还小小白,我就是小渣渣了,这么流畅的维修判断比我厉害多了

你谦虚了,大家都一起学习

网友:
大电容真的是收获不少

网友:
这是不是戴尔cpu没供电的同病啊

网友:
都是老司机 上下管没有电压就确定是保护了  我还得  示波器一个个测完  才能确定

网友:
这故障拆机时看到大电容就可以直接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