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30不触发

楼主(2016-11-04):
联想S430(板号:LA-8262P)不触发,无待机电压,查为EC没有控制电压,EC供电正常。因为该机太新,上电时序和以往的不一样,到此无从下手,望那位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直接更换 EC

网友:
我感觉直接更换EC太草率,能有上电时序图就能更好确定是不是EC了。

网友:
有供电有什么用 查查触发条件吧 跟其他机器没有差别的

网友:
现在是不知道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该机的2个BIOS都是挂在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