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aPad 710s-13ISK Lenovo Xiaoxin Air 13安装Windows 7 操作系统的方法

楼主(2016-11-04):
   IdeaPad 710s-13ISK,LenovoXiaoxinAIR13这两款等价机,是近期比较卖得比较火的机型,标配全USB3.0和 NVMe接口的固态硬盘,运行速度非常快。但是,Windows 7系统默认是不支持NVMe的,且Intel Skylake平台移除了EHCI主控,改为XHCI主控支持,而原生的WIN7系统并不支持XHCI主控。专门制作了支持此类机器的Windows7系统。下面给大家介绍如何在这两款机器上安装Windows 7系统。
本文档的镜像添加的了Intel和AMD的USB3.0,NVMe的驱动和EFI引导支持,其他新机型也可以使用。如IdeaPad 700-15isk,Xiaoxin 700,ThinkPad E465、E565等机型
        工 具准备
1、  下载我制作好的WIN7安装镜像包含1个4in1零售版和1个联想OEM专业版win7镜像
2、  准备一个16G以上的U盘,格式化为FAT32,分区设为活动,然后解压下载的镜像到U盘根目录。
3、  下载此机器的WIN7下的驱动
4.如果是其他机型,自行查找对应Win7的驱动,电源管理软件可以使用LenovoUltility2.0.0.6软件。
重要提醒:此操作可能会删除全部数据
操作方法:

1、 在BIOS下设置Exit下的OS Optimized Defaults为Disable,然后按Fn+F9加载默认值,再按Fn+F10保存退出

2、 插上U盘,开机按Fn+F12,选择从U盘引导

3、 零售版有4个版本,选择需要的版本,然后点击下一步,此处省略几个步骤

4、  当弹出界面需要加载驱动时,选择Boot(x下的drivers,点确定

5、  点击下一步

6、  NVMe驱动安装完毕后,硬盘分区就可以显示出来了,你可以选择之前的系统分区格式化安装(GPT分区表),也可以把硬盘转换为MBR分布表后在安装
7、  点击下一步后,安装程序将进行Windows 7的安装
8、  当出现下面界面时,输入用户名,点下一步,其他步骤按照提示安装即可
9.进入系统后,安装对应的驱动
10、至此,IdeaPad 710s-13ISK,LenovoXiaoxin Air 13 Windows 7系统安装完毕

链接:http://pan.baidu.com/s/1kV14JP1 密码:t2vq 链接丢失不补 大家快点下载

网友:
附近太大 网盘限制  真是麻烦啊

网友A:
感谢虎子的无私风险,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虎子的无私风险,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感谢大家加分

网友: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网友B:
感谢虎子版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虎子版主分享。

不用客气 好东西大家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典!辛苦了!

网友:
感谢你。我以前不知道这里可以加载驱动。看来学的东西多了

网友:
这个教程比较好可以解决NVMe不支持win7系统的问题

网友C:
直接Ghost不可以吗 ?
没有明白!!!

网友:
现在基本新机器都是装WIN8.1了

网友:
谢谢分享,有人就要win7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Ghost不可以吗 ?
没有明白!!!

这个机器安装版都不好装win7 你牛b你去ghost、啊

网友:
感谢大神的分享

网友:
大家一块学习

网友D(2016-12-06):
引用 网友C:
直接Ghost不可以吗 ?
没有明白!!!

刚装到一台,GHOST不行,认不到硬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刚装到一台,GHOST不行,认不到硬盘……。

直接下载网盘链接里面的就可以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直接下载网盘链接里面的就可以啦

嗯,今天下了,下次有这样的机器,可以好好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今天下了,下次有这样的机器,可以好好试一下。

自己把这个系统保存好了,以后还会用到的

网友:
这么新的机子也不用装WIN7了吧(一般而言)。

网友F:
这机子就不是用来装win7的,强行装一个上去有必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机子就不是用来装win7的,强行装一个上去有必要吗。

客户要求装

网友:
感谢你这个帖子让我知道了XHCI EHCI区别。有的BIOS中有EHCI XHCI二者的选择,我当时都不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
寄希望于以后的win7 GHOST系统把这些驱动全集成进去。

网友F:
微软不是还没有放弃对WIN7的技术支持吗,为什么不在新版本中加入这些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微软不是还没有放弃对WIN7的技术支持吗,为什么不在新版本中加入这些驱动?

不清楚 微软在搞什么飞机

网友F:
WIN7的5年主流支持已经结束了,后5年是扩展支持,只提供安全补丁,技术更新需要付费。

网友E:
引用 网友F:
WIN7的5年主流支持已经结束了,后5年是扩展支持,只提供安全补丁,技术更新需要付费。

现在的win7技术更新需要付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win7技术更新需要付费?

正版需要另外购买新的技术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正版需要另外购买新的技术更新。

正版的系统还真是没有使用过,盒装的系统

网友F:
这个NVME驱动只是某个型号固态硬盘的驱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NVME驱动只是某个型号固态硬盘的驱动。

好像是吧,这种机器现在一般都是做win10系统了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这样的机子,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像是吧,这种机器现在一般都是做win10系统了

是的 有的客户觉得玩游戏不行 所以该win7

网友G:
版主大大,我下载好解压的时候用360压缩提示压缩文件格式未知或者数据已经被损坏                新机器集成特殊驱动win7\MSDN_W7P1_4in1_x64_SC_RDVD_(EFI&NVMe&USB3.0).iso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版主大大,我下载好解压的时候用360压缩提示压缩文件格式未知或者数据已经被损坏                新机器集成特殊驱动win7\ ...

我只能说文件没问题 其他的自己找下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只能说文件没问题 其他的自己找下问题

谢谢回复,我后来换个解压软件就好了,,,,

网友(2017-01-18):
这个机器用传统的WIN8改WIN7模式不行了,因为在PE里面不识别硬盘

网友:
感谢分享,已经下载了

网友I:
这不是联想知识库内的文档吗?一字不差!!!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不是联想知识库内的文档吗?一字不差!!!

对啊,这就是联想知识库里面的内容,楼主给大家分享出来

网友J(2017-04-12):
我前几天装了一台这机器的系统,WIN10都不行,发现不到硬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恢复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前几天装了一台这机器的系统,WIN10都不行,发现不到硬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恢复了一下

按说win10系统是可以的,你使用安装版试一下吧

网友:
LZ这个系统只针对小新吗,其他的通用吗,目前还没有遇到小新的,不管怎么样,感谢感谢

网友:
那个LenovoUtility2.0.0.6压缩包一盘用不到吧

网友:
折腾了2天了,还没搞定

网友K:
今年的机器是不是又变了赶紧下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K:
今年的机器是不是又变了赶紧下来试试

可以按照帖子里的方法试一下,我感觉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