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开机正常显示1分钟左右掉电重启 捡钱的机器

楼主(2016-11-04):
              客户送来 说自己动开机自动关机 拔掉外设 测试故障依旧  确定是主板问题报价三百大洋 拆开 一看3v-5v 处有个电容 明显烧焦了 有点受潮的痕迹  先把电容换了 清理了一下  看到主板上断了一根线   腐蚀了一个电阻 刚好有一样的料板就懒得看图子了 直接换上去 把断线用漆包线接好 开机 直接就ok了  分享一下这个机器好像是通病 这个地方很容易 腐蚀 我修完以后 就把C壳上面的 海绵 全部 拆掉 估计跟那块黑海绵有关系 、测试了两个小时正常没问题了故障解决   希望觉得有用的人给点分  谢谢了 穷呀

网友:
修机器还是要细心 不然会走很多弯路

网友:
51123的第13脚,EN0信号.

网友:
这个机器那个地方特别容易受潮腐蚀,修过一个是这样的。。。

网友:
这是通病了啊

网友:
我一般都是铁壳了

网友(2018-06-16):
铁壳没短路?运气很好
一般都是大短路

网友:
这个我弄完了之后,还要把那个海绵拽掉,要不以后容易返修

网友:
壳子上面有海绵 ,要不就拆掉,要不就在芯片上面 搞一个高温胶布。。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
51123的第13脚,EN0信号.QWWWWWWWWWWWWWWWW

网友:
感谢楼主经验分享 我是小小白 收藏以后能用上

网友:
这海绵引起的通病也是送钱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网友:
修过一个是这样的,是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