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无集显供电

楼主(2016-11-04):
机器开始是ec那里进水不触发。烤干后清理干净后能触发。有时候能亮机有时候不能亮。不亮的时候就没有集显供电。风枪预热cpu供电芯片后可以点亮。等板子冷却了。又不亮了。刷过bios 换过cpu供电芯片都没用。是不是哪里不良啊?

网友:
重点查进过水腐蚀的地方

网友:
重点查看进液位置,有没有隐蔽性短线,比如小电阻下面

网友:
要是每次都是加热下CPU供电芯片就正常 就细查这个位置

或者按照时序修下CPU 集显供电

网友:
这种也够奇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