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22D300(后面型号S22D300NY)开机白屏,应该是同病。

楼主(2016-11-04):
经多台三星S22D300(后面型号S22D300NY)开机白屏,今天发下故障维修经过。上电白屏拆机测量屏供电一般在1-3V左右。那先不要刷BIOS了,拆开屏的3个固定螺丝用万能表量PC板上的电容,肯定有短路的,如果量不出就用1V 1A的电流烧下就知道哪个电容坏了,电容不固定自己找下吧。随便再说下电容排除后注意下保险有没有坏。

网友:
还是烧的方法来得快

网友:
三星的程序爱坏,现在屏也出问题了,,,质量太差了

网友:
三星屏19寸宽屏以后都爱出问题

网友:
逻辑板上的电容?

网友:
屏电路上的电容短路算是最幸运的

网友:
三星的各种东西都爱出问题

网友:
屏上面的电容

网友:
专业,修出规律来了

网友:
楼主的方法---学习了

网友:
屏幕短路 就烧鸡吧

网友:
三星没断过 通病, 但是 没通病 咱修的也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