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手机无法进桌面,无法解锁,就没法刷机了吗?

楼主(2016-11-04):
华为手机无法进桌面,无法解锁,就没法刷机了吗?手机是华为Y635-tl00,开机提示分区错误,有两个选项,一个重新分区,另一个重新启动,无论哪个都不开机,可以进rec恢复出厂,但是恢复完之后,还是上面的选项,卡刷,找不到update.zip文件,确认sd卡有这个文件,试了两次,换过sd卡刷,都不行,线刷,看网上要解锁,解锁要提供产品识别码,识别码要开机拨号界面输入下方字符,可以看到8位数字识别码,但是手机进不了桌面无法拨号,怎么办?有知道的大哥吗,华为手机一但不开机,进不了桌面无法解锁就完了吗?

网友:
你这故障估计是硬盘有问题

网友:
想请教一下,华为手机一但不开机,进不了桌面无法解锁就完了吗?有解决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