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60S内存不过

楼主(2016-11-04):
DELL 560S 主板(G43T-DM1) 内存报警 诊断卡跑D1   236脚3.3V电压正常,。BIOS刷了。还是一样的。有遇见过的同行说下

网友:
北桥问题吧。

网友:
看REF和SMDATA  SMCLK还有就是北桥到内存槽的阻值

网友:
还有好几个条件没测呢  比如内存电源好信号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问题,不知道那出问题了

网友:
问题已解决,cpu座虚焊,加焊好了,应该是通病,内存不过报警

网友(2016-12-09):
楼主技术比我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