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3-13):
    昨天接的苹果笔记本,不开机,   拆机,找了根电源通用接口飞线到供电接口上,接可调电源,有待机,不触发。苹果机不好修,也没多少经验,拆开板子看表面没啥痕迹,没多大把握修好,BOSS坚持让我看看,嗯,硬着头皮上呗。
     摸索一阵(这个时间有点长。),找了张时序图。
  下面好办了,按着时序按部就班查就是了。不废话,上图先。
下一个是复位
这个也没有问题

这个没有了

很明显,保险坏了,
后极明显短路

顺藤摸瓜,

嗯,可能的 有点多。一个一个翘开,或摘掉。
终于在最后的两个中发现了故障点。

换掉,故障排除,另上实物图供参考。

 会员239312元2023-1-1 11:18

网友:
电容坏了,拉低公共点电压是么

网友:
苹果板子质量还是可以的,所以懂得原理,想查还是很容易的

网友:
修的还是可以的不知道这个楼主抱多少钱

网友:
这个机器维修的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这时序图也是坛子找来的吗?》 我都没找到 我只能复制图片了 苹果机我也修的少 没啥经验

网友:
    维修思路不错

网友:
维修思路明了,学习了

网友:
这种电容修过苹果的表面都明显黑了

网友:
电容漏电引起的故障我也遇到很多,和楼主的解决方法大都相同(排除法)

网友A:
这个一般都是CPU电容短路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都是CPU电容短路的吧

这个不是哦。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  后极短路  不能烧鸡吗?

网友:
很牛啊。修的苹果机,没修过。不懂

网友:
666666   思路清晰!!!

网友:
思路是很清晰,连我没修过苹果的都看的懂

网友:
思路明了,学习了

网友:
修苹果的大神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