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掉电

楼主(2016-11-04):
E40集显主板,开机0.5掉电,不上CPU0.1掉。

网友:
先查下通病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供电问题导致的掉电 先简单查下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我手头有一台  情况差不多 楼主怎么修的?好了么?

网友:
有电压没有出,所以掉电,内存供电没出吧

网友:
同样问题,修好没

网友:
缺供电,仔细找找

网友(2016-12-07):
掉电是维修通病在内存贴纸下面有保险PF10内存帖子下面更换就OK有图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