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畅玩4X打不出电话故障维修

楼主(2016-11-04):
华为荣耀畅玩4X打不出电话故障维修

  机型:华为荣耀畅玩4X联通标配

  一、故障现象

  手机信号满格,但打不出电话;有信号说明IMEI号正常,手机能正常读到SIM卡。

  二、分析过程

  1、升级到最新软件版本,更换SIM卡,重新测试,故障依旧。

  2、更换A壳,重新测试,故障依旧,确认是单板故障;目检单板外观良好。

  3、测试CBU,结果测试CBU显示Fail ,Fail结果显示Cal GSM AFC Fail ,此项测试标示呼叫测试失败,(Cal AFC 此项测试过程:1)测试单板上电后,在一定时间内,装备终端向仪器发命令查询的注册情况,若在一定时间内单板注册失败则退出整个测试。2)单板注册以后,读出开环功率测试值并进行判断,再读出此时的电流值即为待机电流,判断此电流是否正常。接着控制仪器发起呼叫,在一定的时间内查询仪器结果,判断呼叫是否成功)。

  4、查看LOG值显示发射功率正常指标为26dB ,此板的发射功率为-42dB,发射功率不达标,功率为-42dB,说明没有射频功率到射频头J5501或功率没有被PA放大。

  5、用HIMS软件控制手机发射GSM 900的功率,使用频谱仪点测PTX_GLB通道的功率:1)机台测试时,夹具顶针与单板射频头接触,故先点测射频头J5501的功率,频谱仪显示的功率值为-35dB。2)点测C3417的功率值为-2dB,说明功率已正常从RFIC调制出来。3)点测L3601(经过PA放大的功率)的功率为-26dB,说明射频信号没有被PA放大。

  6、测量D3601、C3625没有短路,手机能正常开机说明PA的供电正常,由此推断PA(U3401)损坏的可能性较大,更换U3401后,用频谱仪测量PTX_GLB功率能达到26dB。

  三、处理结果

  更换U3601,重新测试,故障排除。

  1、手机无信号,是因为接收通路出现了问题,在实际维修中经常会遇到CBT校准发射或AFC失败,由测试LOG可知,MT2-L01系列手机在CBT校准的时候先测试发射,故发射校准失败,接收就不会测到。

  2、实际上接收通路也可能存在异常,接收影响了发射,或者发射影响了接收,大部分情况为发射和接收公共通道出现了问题。

  3、所以测试机台会报发射不良,维修时我们一般根据机台报错的项目进行维修。

  设置方法

  1、首先测量WCDMA功率发射,先测量GSM 900,中心频率为890MHz。

  2、打开频谱仪的电源开关,开机后按复位键 MODE Preset。

  3、通过信号线把被测信号接入RF IN测试端口。

  4、按频谱仪的FREQ Channel按钮-设 Center Freq为890MHz。

  5、按频谱仪的Marker 按钮-设 Marker的频率为890MHz。

  6、按频谱仪的Span X Scale  按钮-设Span 为20MHz

  7、按频谱仪的AMPTD Y Scale按钮-设Ref Level为10dBm-设Scale/Div为10dB。

  8、按AMPTD Y Scale 设置Elec Atten (电子衰减) 为20dB。

  9、按AMPTD Y Scale 设置Ext Gain (外部增益)为-13dB。

  10、打开手机功率发射软件,让手机GSM 900通路发射功率。

网友:
感谢版主的分享

网友:
流程很详细,感谢楼主分享出来!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真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