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畅玩4X开机小电流故障维修

楼主(2016-11-04):
华为荣耀畅玩4X开机小电流故障维修

     机型:华为荣耀畅玩4X联通标配

     一、故障现象

     用程控电源表外接假电池开机,开机电流为90mA。

     二、分析过程

     1、检查单板外观良好。

     2、用USB线供电,测量L203电压为4.3V。

     3、短接TP2620第6脚到地没有出huawei1.0端口。

     4、测量J1602各PIN脚二极体正常。

  5、测量X402有19.2M时钟输出。

  6、开机电流为90mA,说明PMU已启动;测量R704电压为1.8V,测量R1502电压为1.8V,测量TP1507~TP1514电压为1.8V。

  7、经过以上测量,结合前期经验分析,U501失效的可能性最大。

  三、处理结果

  更换U501,重新加载,故障排除。

  四、总结

  维修开机小电流时,可以用USB供电,测量PMU各路输出电压;如果有Huawei 1.0端口说明PMU已正常启动。

网友:
感谢版主的分享

网友:
u1501是什么IC,说明一下。

网友:
pmu是什么-----

网友:
你怎么知道短接有Huawei 1.0端口----虚心请教。我是真的不懂,谢谢

网友:
资料写得好,思路清晰,详细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