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35ZG 单电池开机不显示 适配器开机正常(已解决)

楼主(2016-11-04):
内容 如标题所示 接到一台ACER 4735ZG  客户拿来说不开机  接手按开机  故障时 灯亮无显示 拔掉电池 用电源开机正常 开机 进系统使用正常 本以为是台送钱的NEC NEC问题   看来不是啊! 电池插上用 适配器 也正常!  进系统显示不充电!(其实是电量98%)

然后就走弯路了 以为是保护隔离的充放电问题! 单用电池 拆开裸板测故障! 测到 电池开机  CPU 不出供电!查各项条件!满足  不输出!   充放电芯片也换了! 有点头大

  想到 CPU所有条件都满足 还是不输出 看看NEC 还是不爽! 直接干掉!换上4个470 !MD 电池开机显示了! 哎 这坑爹的NEC  啥故障都能引起!!发个贴 给以后修到的提个醒!

网友:
这个NEC好几个机器都用了

网友:
NEC 的问题  下次遇到CPU供电问题有NEC先排除

网友:
这电容咋会引起这种无语的问题呢

网友(2019-09-17):
电池开机不显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7777-1.html

网友:
电池开机不显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23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