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畅玩4X扣合LCD BTB时大电流故障维修

楼主(2016-11-04):
华为荣耀畅玩4X扣合LCD BTB时大电流故障维修

     机型:华为荣耀畅玩4X联通标配

    一、故障现象

     单板在未装LCD时,开机电流和待机电流正常,但在扣合LCD FPC到LDC BTB时,手机漏电13mA,且在按开机键开机时,开机电流直接上升到500mA,单板异常发烫。

     二、分析过程

     1、检查单板LCD BTB(J2001)外观时,发现J2001pin13、pin17的焊盘烧坏,pin13与pin17是LCD的偏置电压,由U201提供。

     2、在未扣合LCD BTB之前,LCD_VSP和LCD_VSN没有短路,但在扣合BTB后,LCD_VSN和LCD_VSP就对地短路了,导致U201短路,故扣合LCD BTB后会导致开机大电流。

     三、处理结果

     更换J2001,重新测试,故障排除。

     四、总结

     我们在维修故障单板时一定要先检查外观,特别是漏电单板。

网友:
说了半天 接口坏了

网友A:
这个接口用烙铁还是用风枪呢。

网友:
是说接口坏了么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口用烙铁还是用风枪呢。

要用风枪。

网友A:
杨总这个用风枪吹的话会不会吹焦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杨总这个用风枪吹的话会不会吹焦掉。

不建议用850吹,找个旋转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