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畅玩4X无信号故障维修

楼主(2016-11-04):
华为荣耀畅玩4X无信号故障维修

  机型:华为荣耀畅玩4X联通标配

  一、故障现象

  在拨号界面输入*#06#,显示IMEI号正常,在屏幕右上角可以看到灰色信号条,说明能正常识别到SIM卡。

  二、分析过程

  1、升级到最新软件版本,更换SIM卡,重新测试,故障依旧。

  2、更换A壳,重新测试,故障依旧,确认是主板故障。

  3、半擦到单板软件模式,拿单板去机台测试CBT,测试CBU时报错AFC calibration FAIL。
  4、测试CBU时Fail,且手机无信号,说明RF没有功率输出到射频头或输出功率很低,用HIMS软件配合频谱仪打GSM的发射。
  5、首先对GSM1800发射功率,点测J5501,无功率输出;在射频头检测不到功率,怀疑是RFIC(U3401)没有调制出信号,然后点测L3404,发现也没有功率输出,说明U3401没正常工作,U3401本体损坏或给U3401的供电、时钟异常都会导致无信号输出。

  6、测量LB3401电压为2.8V,测量C3416电压为1.8V,因手机其他功能正常,说明LDO5_1P8正常,用示波器量19.2MHz(C3210)晶振的波形正常,故U3401本体失效的可能性较大。

  三、处理结果

  更换U3401,重新去机台测试CBT,测试PASS,装成整机插SIM卡测试信号正常,故障排除。

  四、总结

  手机天线接受到信号后,通过微带线经过手机测试座到达开关,在开关中,根据手机所接收的信号的不同,分到各个接收通路,从而进入U3401进行处理。

网友:
分析的不错,赞一下!

网友:
更着你的教程混---日后肯定是大神

网友:
维修流程思路清晰易懂!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7-08-03):
HIMS软件能发一个么?给个私聊联系方式吧!

网友:
重新去机台测试CBT,测试PASS

是什么?

网友:
有一个这样的手机 在城市有信号 在农村没有信号
求大婶指教

网友:
这工具牛逼   高大上  看得也学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