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畅玩4X显示白屏故障维修

楼主(2016-11-04):
华为荣耀畅玩4X显示白屏故障维修

  机型:华为荣耀畅玩4X联通标配

  一、故障现象

  手机开机时屏幕只显示白色,用程控电源表外接假电池开机,观察开机电流和待机电流正常。

  二、分析过程

  1、半擦到最新单板软件,重测,故障依旧。

  2、目检单板外观良好,目检J2001各pin无虚焊、移位等异常现象。

  3、测量T2001-T2005的对地阻抗为460欧姆,在正常范围。

  4、考虑到屏能显示白光,判断显示部分通路无短路现象;U201集成背光升压IC,屏能亮说明背光升压输出(默认18V)正常;同时U201集成了LCD配置电压(LCD_VSP、LCD_VSN),也就是颜色调节电压,经过以上分析,初步判断LCD偏置电压无输出。

  5、装LCD开机测量TP2002、TP2003无电压,而OK板电压为0.5V、-0.5V,由此判断U201失效。

  三、处理结果

  更换U201,重新测试,故障排除。

  四、总结

  LCD显示异常的维修思路:

  1、检查LEDA,LEDK1、LEDK2是否正常,若不正常请排查周边阻容感器件有无开路或短路,若仍不正常,加焊或者更换U201。
  2、检查MIPI_DATA,MIPI_CLK有无信号传输,若不正常请检查T2001~T2005有无开路或短路,若仍不正常请加焊或者更换U501。
  3、检查J2001附近的LDO5_1P8电源是否正常,若不正常请检查电源模块U201。

网友:
分析不错,赞一下!

网友A:
手机版块人气好低 是不是都忙着挣钱啊 像楼主这样还能发帖的人真是太少了

网友:
楼主。。弱弱的问一下!!哪找的图纸

网友:
维修流程思路清晰易懂!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版块人气好低 是不是都忙着挣钱啊 像楼主这样还能发帖的人真是太少了

这种发帖很清晰对新手都有用

网友:
这种发帖加分鼓励对新手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