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

楼主(2016-11-04):
小白一枚,接手一块板子,症状是:上电不跑码
作为小白的我首先考虑到了CPU供电,仔仔细细的测上下管
一共三相CPU供电,发现第二项的上管无输出,果断换了一组上下管
换完后上电一下就冒烟了,小白的我一脸蒙蔽,
结果拆下来一拨弄发现下关G极焊盘不知道被谁玩掉了,
通过看图发现两个下管G极是相连的果断飞线,
然后上电测试发现这次没烧但是上管不导通,果断查电源IC发现来自en脚的电压有点低,往前推最后查出一个1k的电阻阻值不对(板子上没写电阻大小图纸上写的)
最后换电源ic,上电,正常跑码。至此维修完毕
目前测试了一个小时  挺稳定的!有什么不足之处还求大神们指正!
求各位大大加点分,让小弟下下图纸!!!

网友:
小弟第一次发帖附送图纸一张作为见面礼请各位大神笑纳

网友A:
我看你是大神,哪里是小白白?

网友B:
我才是小白,你是大神啊

网友C:
技术不错  可不像什么小白  下次细心点就不会烧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是大神,哪里是小白白?

我是真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才是小白,你是大神啊

同是小白 共同进步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术不错  可不像什么小白  下次细心点就不会烧管了

知道了  仔细再仔细 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2019-11-24):
你这已经不是小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