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开机 不显示维修 成功修复

楼主(2016-11-04):
一台联想Y460的笔记本,主板型号是DAKL2AMB8D0,故障是开机不显示,电流跳了两次不跳了,根据经验判断是显卡的问题,打显卡阻值都正常,测量显卡电压,发现无电压,于是根据图纸一步一步往下查,发现显卡供电芯片的开启信号是PCH MH55发了一个低电平出来,出来是高电平,加焊PCH,显卡电压出来正常,但还是不显示,眼看有线网卡接口两个灯亮着,应该是网卡芯片坏了,拆了,可以正常显示,打电话给顾客,收米,,,

网友:
以后多多注意观察。。。有可能直接秒杀哦

网友:
楼主是不是着急收钱,拆掉网卡芯片忘记给人家换了                                     哈哈.........

网友:
这桥了真是易虚

网友:
一气呵成啊。

网友:
桥虚焊和网卡问题 两个问题速修 ……

网友(2018-01-05):
嗯,不错有时就是这样,修好了,但不知用的是什么思维方式去修的

网友:
不错有时就是这样,修好了,但不知用的是什么思维方式去修的

网友:
兄弟,你速度就是快,服你了,呵呵

网友:
这个来得快,明显是雷批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