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ih61m 不触发,请教下大神

楼主(2016-11-04):
IO已经发出了RSMRST 开关针有3。3V高低高跳变进桥,发现SLP-S3 SLP-S5只要一接电就有3。3V正常来说是一接电应该是0V按开关键后才是3。3V,所以请教下大神

网友:
这板BIOS爱坏,,,,,,,,,

网友:
刷BIOS有惊喜/

网友A:
刷BIOS   不行就把IO的S3脚挑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BIOS   不行就把IO的S3脚挑起来

版主,挑起来不就不触发了,

网友:
刷BIOS故障依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BIOS   不行就把IO的S3脚挑起来

这块板现在根本不用IO高低高跳变进桥,只要一接电桥的SLP-S3 SLP-S5就有3。3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块板现在根本不用IO高低高跳变进桥,只要一接电桥的SLP-S3 SLP-S5就有3。3V

那就换io   可能io的脚位配置  内部出现了错乱   或者一通电  绿线就变低了  已经上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挑起来不就不触发了,

挑起来是为了判断 s3的3.3  是io这面造成的 还是南桥给的

网友:
我试过几片CIH81M,几块拿给维修的人都说是南桥坏,就是不触发.

网友:
不管 我就爱刷BIOS

网友:
通常3。3V是一接电应该是0V按开关键后才是3。3V,但这块板现在根本不用IO高低高跳变进桥,只要一接电桥的SLP-S3 SLP-S5就有3。3V。这楼主与跟贴的朋友一交流,又让我这小小白学了一招!谢谢了!

网友C:
LENOVO机这个S3是这样的,我见过好多,有其它一些板也会是这样,上ATX就会出S3,所以你不用纠结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换io   可能io的脚位配置  内部出现了错乱   或者一通电  绿线就变低了  已经上电了

感谢版主指导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NOVO机这个S3是这样的,我见过好多,有其它一些板也会是这样,上ATX就会出S3,所以你不用纠结这个

楼主,你的意思这样是正常的了,不会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ENOVO机这个S3是这样的,我见过好多,有其它一些板也会是这样,上ATX就会出S3,所以你不用纠结这个

楼主你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碰到了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碰到了是怎么解决的

h61以后的板好像都有深度休眠 ,你看下这个条件满足没有

网友:
联想bios很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