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50V保护隔离问题+BIOS

楼主(2016-11-04):
遇到好几台新款华硕不过保护隔离, 充放电芯片BQ25A系列的,芯片条件都正常就是4脚不出24V.都是换了隔离管子第一个就好了。

还有BIOS,原机备份。好的
CPU是I5的。
多尽量提供一些图片和信息,不让维友们胡乱投医。浪费下载分

网友:
难道是通病了?

网友:
不敢确定。希望下次有人换芯片之前先把管子换掉试试。

网友:
华硕的,难整,图纸都是稀罕物。

网友A:
请教,不出24V如何确定的是mos管的问题,拆下的管子测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不出24V如何确定的是mos管的问题,拆下的管子测正常吗?

充放电芯片条件都正常,要么换芯片要么换MOS管,先易后难

网友:
bios是好的吧

网友:
谢谢分享----字数小尾巴

网友:
楼主这么厉害为何不买个示波器,这样不是手到擒来的事吗

网友:
好的,原机备份的8兆。  如果你刷了不行也许你的不是BIOS问题吧

网友:
遇过几台这样子,所以发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
有的隔离坏了然后换个不能充电

网友B:
多谢楼主,以前遇到过都放弃维修了。测试MOS管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楼主,以前遇到过都放弃维修了。测试MOS管是好的。

GDS都测过阻值都正常,所以会走不少弯路。

网友:
记住了  下次要留意下

网友:
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也是华硕。

网友C:
最好能把板号和版本号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能把板号和版本号写一下.

版本号和板号都发了图片啦,没仔细看?

网友:
我碰以的基本都是芯片坏了的

网友:
好家伙,又是捡钱的活!

网友:
上次碰到了个华硕的上网本,X201E,修了好久也是这个保护隔离有时过有时不过.
也是这个BQ25A芯片
我记得我换了保护隔离的管子的,结果也是一样.后来就退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不出24V如何确定的是mos管的问题,拆下的管子测正常吗?

一般是mos管软击穿了,看来你都没怎么量

网友:
修到这台机的都是内存和BIOS坏

网友:
我也遇到过  但是我遇到的是 直接可以用万用表量出来管子是坏的  你的可以量出来吗

网友:
之前碰到过acin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