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报错短两声,内存校验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16-11-04):
修一块联想主板  型号是 M3A760M  V1.01  本来是不触发,查图纸是SLP-S3信号被拉低,
跑线路查到是USB 一个八角控制芯片坏,拆掉可以触发,但是跑码 C7-60-b2-98-99 响短两声,是内存校验错误,但是怎么解决呢?谁能给点建议。。

网友:
BIOS已经刷过几个啦。内存也是换过,还是报警短两声不显示

网友:
是不是一长2短呢,如果确定是内存的话既然刷过BIOS就查内存条件吧,。或者接个独显看下

网友A:
接块显卡  说不定跑到显卡 上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块显卡  说不定跑到显卡 上了呢

是,接独立显卡亮机啦,但是集显不亮,还没找到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