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55z电池能开机电源不开机

楼主(2016-11-04):
(无正文)

网友:
没有思路就先刷个bios

网友A:
不过保隔,直接飞过去可以吗

网友:
ASUS的图纸没有的 找下点位参考维修

网友:
查查ACIN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个图纸应该没有吧,华硕图纸很少的

网友:
外接电源检测不到吧

网友:
查公共端电路~~看看

网友B:
不能瞎猜呀 版号多少 我给你穿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瞎猜呀 版号多少 我给你穿图纸

k55je好像是 你真有这个图纸 那可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保隔,直接飞过去可以吗

有直接飞过去 飞过后电压都出来 可是还不开机

网友:
如果 ACIN出问题 估计还是充放电芯片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