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伏3安跳楼自杀未遂粉碎性骨折接肢手术顺利完成

楼主(2016-11-04):
   夫妻间吵架,把显示器电源从高楼上抛下。(估计是掉到草坪上了)
故障现象,通电后电源里的噼里啪啦的响,电压时有时无,高达29伏。
拆开发现线路板多处骨折,431两个腿骨折,变压器粉碎性骨折,还摔断一条腿。
处理结果,修复线路板,更换431,变压器上接上假肢后通电试机正常。

电压外壳,看来做工还不错,12伏3安。

内部结构。

背面图

这个地方有两处骨折

431的腿已经断裂

431已经残废,过两天修好再用

摔坏的变压器,用漆包线把另一个引出来。

修好后空载电压

带1安负载后的电压

接上3安负载后的电压。

网友A:
适配器买新的不贵,不知楼主如何收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适配器买新的不贵,不知楼主如何收费?

卖给用户一个新的,35元,这个修好了留着试东西用。摔得不轻。心脏都摔裂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卖给用户一个新的,35元,这个修好了留着试东西用。摔得不轻。心脏都摔裂了。

楼主费了不少劲,结果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费了不少劲,结果很好........

是啊,后来把初级的接线端给弄乱了,4个接,两组,绕组,主绕组与反馈绕组都能弄乱了。同名端也弄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后来把初级的接线端给弄乱了,4个接,两组,绕组,主绕组与反馈绕组都能弄乱了。同名端也弄乱了。

佩服呀...........

网友B:
看这个电源做工还行。就想修一下。

网友C:
牛呀!这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牛呀!这都修!

没事了,研究一下

网友D:
不景气哪
连这都要修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电源做工还行。就想修一下。

看样子是原装的 适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景气哪
连这都要修了

没事 练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景气哪
连这都要修了

本来没打算修的,只是想拆看看看,看着做工还行,就想修一下自己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看样子是原装的 适配器

应该是原装的,如果没错的话应该是机顶盒上的,用户拿来给显示器供电的。

网友D:
楼主这种心态
没谁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原装的,如果没错的话应该是机顶盒上的,用户拿来给显示器供电的。

机顶盒 电流小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种心态
没谁了

练手 研究下 不是可以的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适配器买新的不贵,不知楼主如何收费?

原装电源价格不便宜的。假冒伪劣导致电脑坏的不少。

网友A:
问一下楼主是何显示器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机顶盒 电流小的吧

3安的,带22寸3星的显示器 14伏的那种一般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练手 研究下 不是可以的吗

还可以作为光猫的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原装电源价格不便宜的。假冒伪劣导致电脑坏的不少。

直接卖给他一个新的35元,这个修好了留着自己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楼主是何显示器上的?

应该也是别人给他配的。不是原装的。

网友:
买个新的也不贵吧

网友:
从来没拆过这玩意

网友:
额滴神,冲这标题,也要默默点个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也是别人给他配的。不是原装的。

楼主的功夫下的有点大............

网友G:
都这样了  楼主还给修好了  真有心了

网友H:
这也修……,技术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直接卖给他一个新的35元,这个修好了留着自己用,

35 很便宜的 估计质量不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功夫下的有点大............

是的 有研究分享 精神的 高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是的 有研究分享 精神的 高手

是的,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头痛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楼主精神可嘉......

论坛高手真多的啊

网友I:
经常见到夫妻吵架的,楼主分析的很好,经常看你的帖子,给你加分,期待您的再次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功夫下的有点大............

本来想着没什么,结果发现变压器也摔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都这样了  楼主还给修好了  真有心了

还好磁芯和骨架没摔坏。只是把变压器的腿摔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也修……,技术不错

没事了研究一下,工作时是不修这东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35 很便宜的 估计质量不好

贵的没有要,有航嘉和台达的。12伏4安的卖60多,都是双屏蔽层的。

网友:
还好问题不是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I:
经常见到夫妻吵架的,楼主分析的很好,经常看你的帖子,给你加分,期待您的再次分享。

估计是扔到草坪上去了。要是扔到水泥地上得摔个粉身碎骨。还有一次一家长跟小孩吵架,把电脑从3楼扔下了。机壳都摔烂了,硬盘竟然没坏。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扔到草坪上去了。要是扔到水泥地上得摔个粉身碎骨。还有一次一家长跟小孩吵架,把电脑从3楼扔下了 ...

哈哈哈,硬盘是不是被你路过捡到了?估计小孩子整天玩游戏,家长砸电脑。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贵的没有要,有航嘉和台达的。12伏4安的卖60多,都是双屏蔽层的。

好像品牌的 很贵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B:
3安的,带22寸3星的显示器 14伏的那种一般没问题

显示器没有那么耗电吧,用不到3A的

网友K:
练手的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像品牌的 很贵啊

好的品牌一般都在60元左右,普通的30元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哈哈哈,硬盘是不是被你路过捡到了?估计小孩子整天玩游戏,家长砸电脑。

不是,是用户来修了,主板换了,但硬盘还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显示器没有那么耗电吧,用不到3A的

现在的显示器一般都是20瓦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K:
练手的经验值得学习!

练手用的。

网友L:
这个怎么装回去呢。。

网友M:
楼主好兴致,电源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怎么装回去呢。。

好像 一般就装不回去原来的样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好兴致,电源都搞

没事 研究下的  练练手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显示器一般都是20瓦左右。

好像 不止20W 的

网友N:
楼主挺有耐心的赞一个

网友O:
都噼里啪啦的响了,难道没有冒烟吗?

网友:
现在的显示器功耗都比较低。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挺有耐心的赞一个

没事了研究一下。有时间了就修,没时间了就先扔一边、

网友B:
引用 网友O:
都噼里啪啦的响了,难道没有冒烟吗?

里面的线路都摔断了。量了电容里面的余电,高达29伏,这电容质量真好。

网友P:
勇气可佳,电源这东西都断了这么多,强烈见议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P:
勇气可佳,电源这东西都断了这么多,强烈见议换一个

已经卖给用户一个新的。这个拆开修一下留着自己用。

网友Q:
恩,变压器线圈我还没修过,这个不错,够仔细,够耐心,我以前还经常修一修回收的坏的,后来都懒得修了,可能是审美疲劳吧。支持一下!态度很重要。

网友R:
我去  这都能修 给客户换一个应该不贵  修这个很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Q:
恩,变压器线圈我还没修过,这个不错,够仔细,够耐心,我以前还经常修一修回收的坏的,后来都懒得修了,可 ...

只是接头断了,还好没断到里面。要去重绕这种变压器太费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我去  这都能修 给客户换一个应该不贵  修这个很浪费时间

直接卖给客户一个新的,这个修好留着自己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B:
里面的线路都摔断了。量了电容里面的余电,高达29伏,这电容质量真好。

这都可以,看来厂商的质量也是不错

网友S:
这东西还修,收多少钱啊

网友:
“摔坏的变压器,用漆包线把另一个引出来”
这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都可以,看来厂商的质量也是不错

标称耐压16伏的电容,充到29伏都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东西还修,收多少钱啊

修好留着自己用

网友:
就是用漆包线引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楼主是何显示器上的?

估计是也是别人给他配的,他只说是显示器上用的不知是多大的,我用的三星的22寸的,14伏1.79安的,用12伏2安的监控电源能点亮。

网友T:
卖给用户一个新的,35元,这个修好了留着试东西用。摔得不轻。心脏都摔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卖给用户一个新的,35元,这个修好了留着试东西用。摔得不轻。心脏都摔裂了

是啊,不过给心脏做过手术了,估计能活一段时间

网友:
真是有空 啥都修啊

网友U:
为啥我觉得这个东西成了不定时ZD了,自用也不推荐啊

网友:
没事了研究一下,多积累点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U:
为啥我觉得这个东西成了不定时ZD了,自用也不推荐啊

这个电源做工还算可以。试个东西用。

网友V:
厉害,这些都修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V:
厉害,这些都修的好

目前其他还不会修,只能修修电源了。

网友W:
原配的电源值得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W:
原配的电源值得修一下

看样子还不错

网友:
楼主 这你也修啊

网友X:
不错啊,这样情况要有耐心才得,学习了

网友Y:
电源不错,楼主技术不赖.

网友:
修一下留着自己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X:
不错啊,这样情况要有耐心才得,学习了

是的,必须有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Y:
电源不错,楼主技术不赖.

电源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