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加电0.09

楼主(2016-11-04):
hp加电0.09a不动了,每次通电之后,cpu供电的上mos管,s和g极就通了,然后等一会或者放一下电就正常了,机器进过水,集显供电芯片附近有腐蚀,芯片重焊了一下问题一样,可能是电容漏电还是芯片不良呢?现在没有替换的,先求助一下

网友A:
先把腐蚀仔细弄好,没办法了只能一步步查上电时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腐蚀仔细弄好,没办法了只能一步步查上电时序了

腐蚀已经处理了,我先找个图纸吧。。。

网友:
主要查进水那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