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本本开机灰屏

楼主(2016-11-04):
苹果本本开机灰屏,有时有显但大多情况不正常,打开机发现 为主屏线接口氧化问题
开机灰屏
苹果

网友:
捡到了 这钱赚的爽

网友:
苹果的进水的多

网友:
这好事真是不错啊

网友:
数据传输不过,导致灰屏的,简单的问题

网友:
记住了 下次遇到直接搞屏线接口

网友:
就这么简单啊,

网友:
进水的机器 看来洗干净 就可以收钱啦 实在不行就把接口都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