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本本插耳机,只有一个耳机有声音,可能是通病

楼主(2016-11-04):
今天修到一台宏基的本子,故障是插耳机时只有一个耳机有声音,可能是通病,因为后来看贴子有一个类似的贴子故障一模一样的。
耳机不完全插入时两个耳机都有声音,插到位就只有一个耳机有声音。
一开始以为是耳机插口接触不良,用汽油洗过并且用镊子刮过还是一样。
进系统播放音乐时耳机接口的六个引脚中,只有一个有波,正常应该一个左声道一个右声道都要有波才对。这样看来不是耳机插孔问题。
看有波那个脚出来连一个小电容,一个小电阻,另外也有一个脚相连一个一样的电容电阻,打了下阻值,正常那个1100多,另外那个无穿大。
应该是有元件开路了,继续往前追,追到R323无穿大,正常那路对应的是R332,阻值50欧左右。然后把开路的电阻取掉,堆一坨锡,再进系统,两边都有声音了。
各位看官,觉得有用就加个分吧

这种故障也可以直接在耳机接口上找到左右声道的引脚,飞线连起来,这样就左右耳机都有声音了,只不过两边声音都一模一样,没有那种立体音的效果了。

网友A:
这种问题能收多少米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能收多少米呀

同行拿来的,一般收80,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小白路过

记得加分啊

网友C:
换个电阻呢,

网友D:
请问楼主 鸿基什么型号 以后修到的时候方便查阅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电阻呢,

换个当然更好了,4.7欧的,看料板上很多不过个头都太大了,想找一样的就耳机接口旁去找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 鸿基什么型号 以后修到的时候方便查阅参考

型号我没注意看哦,只记得板号是这个

网友:
耳机接口都点吹变形了   放个内存屏蔽罩保护起来比较美观

网友E:
思路清晰  解答详尽  赞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思路清晰  解答详尽  赞

谢谢支持,共同进步

网友:
楼主技术好啊思路非常清晰!

网友:
一个声道断了,为什么虚插耳机时候都有声音呢?

网友:
还没遇到过,加分鼓励。

网友:
有的学习还有分

网友:
以后遇到就知道了,谢谢楼主

网友:
已加分,楼主思路很清晰,小白很容易看懂。受教 了

网友:
就接口问题吧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修一个两个应该不算通病吧

网友:
还没遇见这样的问题  一般遇见是耳机有声音 喇叭无声音。  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修的很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部分维修的都会左右一连完事

直连就没有立体声效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故障 其实不大好修 楼主威武    还有 楼主竟然用汽油洗

呵呵,我们店都是用汽油洗的,老板车子加油后弄点出来就是了,不用另外去买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换个音频插座就完事了哎。。

换了也一样,因为是有一个声道线路断

网友:
加分学习了受教 了

网友:
收不起价格

网友I:
这个没啥通病的吧,没碰到过

网友:
学习了,老衲飘过!

网友J:
原来这是通病啊,我以前都不知道怎么弄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原来这是通病啊,我以前都不知道怎么弄的呢

因为看到过其他的贴子也是耳机一个有声,一个无声,也是这个4.7欧的电阻坏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没啥通病的吧,没碰到过

就是当遇到一个耳机有声音,一个没声音时,可以考虑下接口旁的4.7欧的电阻

网友:
学习了  最近缺下载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