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110通病

楼主(2016-11-04):
同行给的5110,本人也是小菜。先看公共点19V正常,去电池自动开机0.12不对.再看看5V,3V.没有,想到以前ACER的机器5V,3V电容问题.先换了.一上电OK了

网友:
这机器通病是屏供电把,修了几十台了。你这问题我都没修过

网友:
待机问题  通病有待验证

网友:
这个电容问题还是广泛存在啊!

网友:
是的,这机器几个问题有几个,显卡一个,黑屏一个,屏轴一个。

网友:
这个应该还不是通病吧

网友:
待机0.03  是待机3  5V 的电容问题!已修到过!

网友:
不像是通病,好多0。01的是EC 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