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31M3 V2 MS-7529 无CPU供电

楼主(2016-11-04):
V星G31M3 V2 MS-7529 无CPU供电
今天闲着没有事干拿块主板修修看,本想拿这块主板刷一下BIOS的,没有想到拿出来以后上假负载,测量CPU没有供电,没有内存供电1.8V,看了一下CPU电源管理芯片L6703。但是这个电源管理芯片L6703没有资料可查。难下手啊。大家帮忙看看怎么修。

内存供电由:UP6103S8 1脚12V 2脚0V 3脚GND 4脚0V 5脚12V 6脚0V 7脚4V 8脚0V 。

先有内存供电,还是先有CPU供电呢?

网友:
先查内存供电

网友:
先查内存供电吗?内存供电1.8V是没有的,有3.3V。

网友A:
论坛内搜一下,有L6703的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论坛内搜一下,有L6703的资料

请问在哪里搜啊?我很久没有上论坛了,变样了,不知道在哪里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在哪里搜啊?我很久没有上论坛了,变样了,不知道在哪里搜了。

主页右上方有搜索输入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61976-1-1.html这个链接有

资料找到了,谢 谢你。你是在哪里看到我的贴的?如果要看新贴在哪里可以看到???

网友C:
内存供电都没有,先修内存供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供电都没有,先修内存供电吧

内存供电由:UP6103S8 1脚12V 2脚0V 3脚GND 4脚0V 5脚12V 6脚0V 7脚4V 8脚0V
是不是UP6103S8坏了呢?

网友:
这个应该发查,,先查内存,,然后cpuEN     供电,,反馈,,,都有就干芯片,,,,就这么简单

网友:
手头上没有UP6103S8芯片,有APW7120芯片,这两个能不能代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资料找到了,谢 谢你。你是在哪里看到我的贴的?如果要看新贴在哪里可以看到???

看样子你对网站真的不熟。主页---主板维修

网友:
先有内存供电

网友:
内存供电由:UP6103S8 1脚12V 2脚0V 3脚GND 4脚0V 5脚12V 6脚0V 7脚4V 8脚0V

UP6103S8 的7脚电压是4V 是不是偏高了,正常应该是1.5V。

网友:
UP6103S8,用什么代换????

网友:
肯定是先有内存供电啊

网友:
内存供电没有其他电压肯定也没有啊。

网友:
还是弄个图纸在修  这样容易些

网友:
先有内存供电再有CPU供电      把内存供电修好     桥供电有吗     先修好内存供电  这个板子就完美修复了

网友:
按上电时序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