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Y-A78LM3-RL不停来回跑码

楼主(2016-11-04):
今天修到一块梅捷AM2主板可以跑码,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不停重复,诊断卡不停 跑码,换内存cpu,加焊北桥,刷blos都没好
cpu

网友:
都换过就换IO试试

网友:
都搞过了只能换人了换板

网友:
打下内存数据阻值吧,,反复跑码可能是没过内存

网友:
把全版的三极管都换了看下

网友:
象这样不停重复反复自动重起的故障我也遇到过~,也是不知道该怎么查找,没头绪,后来就丢置在一边.
同样求问次故障的维修思路...............

网友:
测一下一下内存条件

网友:
这问题是不太好搞,多测测内存周边吧

网友:
换过了,还是不行,换了晶振,想换晶振芯片没找到料加焊了一下,还是不稳定,奥尔掉电重启,没辙了

网友:
总的来说,还是供电时钟复位吧,可能哪个原件变质,刚好介于好坏的判定之间

网友:
这种故障就不好查了 只能慢慢来了

网友:
都修成这样了 换板子吧

网友:
难修就放弃吧,时间才是金钱。

网友:
e9一般是读B错误,,,,,示波打打片选吧,,有就强L B吧

网友:
这类故障不好修哦,还是换板闪人为妙

网友:
我觉得只有时钟和桥的问题了

网友:
E9是内存没过吧。

网友:
我以前修过反复跑码的板子,记得是内存旁边的双运放坏了,换了就正常了。

网友:
这种故障大家说出来的都是不一样的有的说这个换这个换那个,修了两天客户催的急已经拿走了,可以用的只是有时不稳定,还是谢谢大家支招,下次返修可以试试

网友:
又来了块一样的故障,我以为有什么好招了呢

网友:
我今天碰见两块了,没有头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