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220SW显示器开机一闪就灭

楼主(2016-11-04):
客户送修的飞利浦22寸显示器,故障是通电开机一闪就灭了。
像开机一闪就灭一般通病是电源板电容鼓包了,所以就先拆电源板出来看看,
发现电源板输出滤波电容没有鼓包,通电测量电压也是正常的。
那就可能是高压板和灯管的问题引起的保护。
然后用单口的高压条来测试每一个灯管,
有三条灯管电流相同看屏背光亮度正常,只有一条灯管电流偏大而且亮度偏红
就是这条灯管老化引起高压板保护的。
那接下就是拆灯管换新灯管了。

已拆出灯管,

明显看到老化的灯管两边发黑

所用到的工具

换好灯管先用单口的高压板点亮正常了

为了更保险,把四条灯管一齐点亮试几分钟没问题了再安装回去(主要测试有没有高压漏电)

把脆弱的液晶面板放回原位

安装边框

还有电源板和驱动板也要安装

基本安装好

通电接上信号试机,还可以电脑也能认出显示器型号

最后是长时间试机。

拆屏有风险,拆屏一定要小心。

网友A:
像这种故障,如果电源没问题,一般就是背光了

网友B:
今天终于遇到一个一接上电源整个店就黑掉的电源 /cy笑死了

网友:
还没有换过灯管 不知道难度系数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终于遇到一个一接上电源整个店就黑掉的电源 /cy笑死了

电源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终于遇到一个一接上电源整个店就黑掉的电源 /cy笑死了

那显示的电源保险还没有断掉,。。。

网友C:
老手,失手全是大意,哎修了7.8年液晶换屏不小心还是碰坏。大意失荆州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故障,如果电源没问题,一般就是背光了

一般情况都是保护

网友:
灯管老化的太快了。

网友D:
直接去保护!!!!!呵呵

网友E:
现在灯管的老显示器修的越来越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去保护!!!!!呵呵

有一条灯管老化了,去保护只是掩耳盗铃,到时烧坏时会更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灯管的老显示器修的越来越少了…

现在LED灯也坏也多,特别是液晶电视机。

网友F:
换灯管666 拆屏要小心

网友:
换灯管一定要小心!

网友:
手艺活 不好弄吧

网友G:
现在都直接改LED了,亮度高,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灯管666 拆屏要小心

对,拆屏有风险一定要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都直接改LED了,亮度高,省电

有的改LED背光后,有的人感觉背光偏蓝色,有的会有闪频。

网友:
以前修显示器像这种问题都以为是板子问题重来没考虑过灯光问题

网友:
lcD 没有LED 好换 也风险小

网友:
换电灯先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手,失手全是大意,哎修了7.8年液晶换屏不小心还是碰坏。大意失荆州呀

老手拆屏也要小心。

网友H:
屏拆出来放哪儿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H:
屏拆出来放哪儿很重要

拆屏后放在一个比较平坦的桌面上就行。

网友:
拆屏风险很大,楼主动手能力不错,加分顶你。

网友:
在记忆中换灯管曾经搞坏 过两张屏,这都是多年前的事了,换灯管有风险,拆屏需谨慎!

网友I:
换灯管就是细活

网友:
这个要的就是细心啊

网友:
直接换led灯管  不用拆屏的  直接两头把老灯管翘了直接把led装进去就OK了  就是成本高几块钱而已

网友J:
建议先换背光板试试

网友:
拆屏换灯管  楼主好牛

网友:
引用 网友I:
换灯管就是细活

慢工出细活。

网友:
引用 网友J:
建议先换背光板试试

用的单口的高压板来测试过知道是那条灯管坏了。

网友:
三年没怎么换过台式机灯管了,昨天动手换了一台 感觉自己技术还没退步 哈哈a

网友:
换灯管是细致活,搞不好就赔钱的

网友:
灯管问题多

网友:
现在LCD很灯管老化的。

网友:
可以直接换成LED的了

网友K:
还有更快捷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还有更快捷的方法,

还有什么更好更快捷方法?

网友:
我手上一台长城的 22寸的四灯管 我都拆开了 拆开不上屏点其中的上下两根没有发黑严重的去点的时候 发现亮度是正常装上屏后明显右边很暗 但是不保护了 我就呵呵了 难道又要再拆一次屏吗?我最不喜欢换灯管了 尤其是同行的机器 换灯管太耗时间了 而且没啥钱赚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直接改LED安全。两边塑料剪断,拿出灯管放不用这么拆。拆坏了屏,就不好玩了。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先给客户改个单灯的高压板    实在不行才换灯管  毕竟有风险吗 我遇到过屏幕换灯管屏坏的

网友:
还在换灯管,LED灯条都开始坏了。

网友:
问题很简单  主要是动手能力

网友:
一般就是背光了

网友:
晕死,显示器换个灯管也能上头条呀

网友:
每天折腾灯管千百次,都没想过发下帖子上来炫一下,哎

网友:
早该升级led了

网友:
秒杀的节奏,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L:
这个灯管换得很不安全呀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这个灯管换得很不安全呀

换灯管都是有风险的。

网友:
厉害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引用 网友M:
换灯管都是有风险的。

两头搞开洞,再飞线

网友N:
引用 网友D:
直接去保护!!!!!呵呵

去保护会着火的。碰到过冒烟了。

网友:
飞利浦的显示器上面灯管最容易坏了。通病

网友:
这个不拆屏拆不出灯管出来,
单条的灯管可以不拆屏就在两边开洞拆灯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N:
去保护会着火的。碰到过冒烟了。

我很认同。

网友:
这种故障经常碰到过 还有高压板也容易坏哈

网友:
这种问题就是灯管老化值得学习

网友:
灯管断了导致高压保护

网友O:
灯管坏了,,,我以前吃过亏,以为高压保护,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O:
灯管坏了,,,我以前吃过亏,以为高压保护,呵呵

后来修好没有。

网友P:
灯管换的多了,不过换灯管确实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P:
灯管换的多了,不过换灯管确实很麻烦。。。

现在很多LCD进入灯管老化期了。

网友:
也没修好,,我现在没搞显示器了

网友:
现在最不想换的就是灯管了

网友:
针的牛!!!针的牛!!!针的牛!!!针的牛!!!

网友:
直接改成LED的效果更好!

网友:
拆屏有风险,小心保平安。

网友Q:
测背光还是电源板问题可以先用外接灯管先试正常的话就是等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Q:
测背光还是电源板问题可以先用外接灯管先试正常的话就是等管问题

对,先用单口的高压板对每条灯管都测试看电流和屏幕亮度可以知道那条灯管坏。

网友:
屏不好高 直接改个双灯高压条

网友R:
一边换灯管一边拍照 也是够幸苦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一边换灯管一边拍照 也是够幸苦的了

为了发贴,只有这样子了。

网友:
还是改个LED省事,电流低,负载下,亮度还高,不容易坏

网友S:
显示器维修还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显示器维修还是比较容易的

如果是电源部分就不好修,容易被电到。

网友T:
前两年换了几百台的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T:
前两年换了几百台的灯管

原来是大侠。

网友:
要的就是细心啊

网友:
楼主的帖子很详细,很不错,学习了

网友:
有图有真相,                  拆屏有风险,拆屏一定要小心。

网友:
换这个要细心,顶不个

网友U:
灯管或高压。两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U:
灯管或高压。两种情况

一般就这两个问题。

网友:
个人还是感觉风险大。不搞。

网友:
我有时候就不敢换灯管!换灯管拆还算好!但是焊工一定要好

网友:
换灯管  我现在 都换LED的灯条了 方便 很少拆屏幕

网友:
学习了,支持迅维网!

网友:
一闪灭的  鼓包,保护确实修的好多。

网友:
这样也能上精华呀?     换个灯管算是基本功了吧、、、、

网友:
液晶屏大多数好拆,就怕碰到有胶的。

网友:
我都是改LED的,直接两头撬开抽灯管出来再插LED条进去。换灯管麻烦,而且焊接的地方老是会烧断开,不耐用。

网友:
拆屏有风险,开拆须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