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278 开机有声音 无图像显示 板号820-2936-B

楼主(2016-11-04):
接修苹果A1278 开机有声音。无图像。
测量发现 屏供电开启 背光开启都没有。
追查来源,发现是hm65发出来的。量桥的条件基本正常。
就是不出en。换桥。换完之后涛声依旧。请高手指导一下。
还是有开机声音 无图像显示。

求高手指导

网友A:
独显呢,看了嘛,lvds模块的供电全查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独显呢,看了嘛,lvds模块的供电全查了嘛

这个i5 集成cpu的 lvds模块供电查了 基本都有

网友:
屏线送了吧

网友(2017-10-27):
是不是屏线的问题啊,没有背光的话很大可能

网友:
排线 接口那里的问题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了  你 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我的光是有背光.无显示  今天吧 排线都换了还是老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