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个主板维修小案例 分享下 文字版!

楼主(2016-11-04):
最近修的案例  今天生日 高兴  跟大家分享下几个案例
一共30个小案例  多数是同行的板,简单的就修修 难得就PASS
都是些 小故障 高手略过!
板子太多 不配图片了!可能看得有点累。
迅维的搜索引擎 输入版号 应该能找到到吧!
没有复查过 若有错别字的 勿怪!

1.
技嘉 H61M-DS2 2.2
故障1 无VTT供电 拆掉Q9 修复  但是仍然不亮 复位不跑马
刷 以前备份好的亮机BIOS  也一样  加独显也一样 该测得都测了 都正常
最终还是怀疑BIOS坏  官方重新下载BIOS  刷上去 亮机了!原来备份好的BIOS 不知怎么的坏了。
总结:信仰是明灯。

2.
V星 G41M-P26 ms-7592  5.2
整机拿来 好久没忽然人了 知道是内存条脏了  报了维修主板
客人走了 擦了下内存 点亮进系统了 乐得...过几分钟死机...............
亏心事不能做呀  反复测都一样  进BIOS 查看监测电压
5V 变成 7V  知道问题了  找到IO 96脚 监测5V电压脚 分压电阻是R357和R363 分别是 200K 和 47K
换了 8.2K和 2K的电阻 刚好分压出0.98V  不死机了。

3.
技嘉 GA-880GM-D2H
跑马卡E4  电压正常  这板的时钟芯片RTM880T-792 爱坏 直接换掉 正常点亮!

4.
精英 H61H2-M17 V:1.0
供电正常 点不亮
10来分钟过后 判断显卡供电问题  PWM6 rt9612b 坏
更换后 正常点亮!

5.
昂达 H61N 4.0 贴纸型号
无PLL1.8V  Q39  3-4 脚 0.62V  不正常 正常1.8V
分压电阻R420 R162  分别找 8.2K 和 10K 电阻补上
修好后 正常点亮! 通病板

6.
技嘉 GA-945GCM-S2L 1.0
不复位 点一小会才能自动复位 亮机
供电正常 应该是VRMPWRGD的问题  DQ14 DQ13 没图纸 应该是这两个东西
DQ13 C级 2.67V  测它旁边的上拉电阻另一端3.3V  拆掉DQ13 恢复3.3V
更换DQ13 故障解决!

7.
技嘉H61M-DS2 2.2
这些板 BIOS爱坏 刷BIOS  修复!

8.
技嘉 GA-880GM-D2H 4.0
不触发 表笔点IO PSIN 脚 触发了 电压0.6V 左右  判断断线
跟线 断线处在PCI 插槽下面。  Q97 飞线到 IO PSIN 脚
故障解决!

华硕 F2A55-M LK2 PLUS  1.01
不复位,无1.2V供电
PU301 GS358 5脚 基准电压没有  受PQ332 和PQ331 控制
PQ331 三极管坏 导致 GS358 5脚基准电压被拉低。
更换PQ331 故障解决

10.
技嘉 GA-F2A55M-DS2   1.2
复位灯闪 VDDA 2.5V 变成0.9V 不正常 在CPU座子右下方
更换Q62  5脚芯片 故障解决!

11.
技嘉 GA-B75M-D3V  1.1
反复重启,测Q35 PCH 0.58V  不正常  控制在U1 LM324 比较器  5脚基准电压0.58V
测2_5LEVEL 1.34V  不正常 正常2.5V  找到Q42 2.5V 产生的管子
在主板 正中间标着 D526D 这类的的 管子。
更换Q42 故障解决  跑完马不亮  对调下BIOS OK 点亮!

昂达 A79GS  4.0
不复位, 所有大供电 正常。PCIE A13 A14 0.4V 正常   PCI 时钟3.3V 不正常  应该又是三极管坏
一个个测三极管 发现显卡插槽尾端上面的Q24 不正常 它与旁边的Q47 Q51 配合控制 镊子一个一个短接这几个管子  q24坏
更换Q24 跑马点亮!

13.
华硕 P8B75-M LX PLUS  1.00
反复断电重启 后来直接报错ower supply surges detected during the previous power on.
BIOS 发现12V 变14V多最高18V 会跳动 。
解决:IO 12V 检测出现问题
拆掉IO  50脚 12V检测脚 相连的 两个电阻 在IO 左上角横着排列 然后短接IO 50-51脚
12V和5V 检测的分压电压都是1V  直接短接修复!

14.
技嘉 GA-MA770T-UD3P   3.1
开机 半秒掉电
感觉是温控问题  测Q9(CPU槽左上角) 1.3V  不正常  正常3.3V
拆掉Q9  不掉电了   更换Q9  故障解决!

15.
映泰 G41D3+ 6.2
不复位,测各供电正常 时钟正常  因为 映泰的665时钟并非是VRMPWRGD开启的
所以还有必要去查下 VRMPWRGD . Q15  Q16 RN38 组合控制VRMPWRGD
Q16 0.9V 不正常 正常3.3V  更换Q16 故障解决!
RN38 Q15 Q16 都在内存插槽左边那条 最顶端。RN38 472排阻上面是Q15 右边是Q16.

16.
技嘉GA-P43-ES3G   1.1
不复位 反复重启
供电正常 PCIE A13 0V A14 0.92V 不正常。VRMPG3.3V正常 重新拆装RTM875T-587 跑马点亮
过段时间 又不复位  测最上面的VRMPWRGD三极管 Q55 1.3V 不正常
更换Q55 变回3.3V 正常 点亮   此板修复。

17.
华硕 M5A78L-M LX3 PLUS
不复位  供电正常 PCIE A13 A14 0.4V 正常 PCI B16 3.3V 不正常
O_PWROK_SB 正常  更换483时钟  故障解决!

18.
技嘉 GA-H61M-DS2  2.2
不详说了 DS2  2.2  最近修到的 都是 BIOS问题
把M-BIOS 拆下来自己用 把B-BIOS 焊到M-BIOS去 故障解决!

19.
技嘉GA-H61M-S2P  2.0
开机提示 BIOS恢复进度条
和上面那个是同一时间拿来的 同一个店的板
故障很明显BIOS  参考18

20.
富士康 M61PMP
不复位, 测无内存供电  富士康 AMD 的板 都爱坏 富士康专用芯片
本来打算放弃 后面还是把U17专用芯片补焊下  修复了。

21.
映泰 H61B  6.0
反复重启 掉电
VTT供电不正常 更换TU1 FP6326  修复
VRMPG 0.4V 不正常 更换 CPU 管理芯片左上角 最上面那三个三极管 中间那个三极管 修复(没代码)

22.
技嘉GA-M61PME-S2P 1.0
不复位  测 无CPU供电  更换ISL6324A  故障解决!

23.
华硕 P5G41C-M LX 1.00G
同行 拿这个板来试别的内存 把板烧了 CPU供电里面的小固态电容 炸了
换上去 开机很快掉电最顶端那组 热得厉害 把所有 小固态电容换了 也一样
测场馆 最上面那组 阻值几乎短路....
换场馆 还是发烫厉害掉电  把ASP0905 CPU管理芯片换了  故障解决!

24.
映泰 A785GE   6.4
插电 自动触发 不复位,测各大供电都没有 内存也没供电
测内存8脚芯片FP6321A 7脚也没电压。相连的两个三极管 也没发来信号.
内存没开启信号加上插电自动触发 故障都指向IO
直接更换IO   IT8718F-S 故障解决!

25.
联想 945gzt-lm 3.2
不复位 各大供电都正常 时钟也正常
PCIE A11 复位 1.3V 不正常 正常3.3V
IO 37脚 也是1.3V 不正常  挑起IO 37脚 复位PCIE A11 变回3.3V
直接更换U27 IO IT8718F-S  故障解决。

26.
华硕M5A78L-M LX3 PLUS  1.03
复位灯闪 测 其他供电正常 无1.8V
1.8V是由POU2 RT9025 第6脚输出.在华硕料板找个同样性质的UP7704U8 替换
正常点亮!

27.
迷你机子 微步K-TH61G-ML CPU座子底面却打着富士康的字母....
PU7 坏 1.8V PLL   UP0109P 3脚基准 1.84V  4脚输出0.8V  不正常
用RT9045代替 故障解决 PU7在桥旁边

28.
铭瑄 MS-G41D3  REV :A1
同行说 直接帮他拆掉网卡就行了
拆掉后 我试机 还是不正常 时复位时不复位 时不跑妈时跑几个码  要求留修
这个板设计上和昂达那批G41 大同小异 零件位置几乎一样
测各大供电正常  昂达那个 Q15爱坏(CPU EN) 拆掉也一样
测Q1 Q2 时钟开启 Q1 1.75V 不正常正常3.3V 测下面的R36上拉电压 有3.3V过来
更换Q1 故障一样 那么是时钟芯片问题了
重新补焊 时钟芯片 U1  RTM885T-926  Q1恢复3.3V
正常跑马点亮 故障解决!(Q1 Q2在电池扣 左上方)

29.
七彩虹C.A780T D3 V40
不过内存,起初没上CPU 不复位 没CPU供电  大部分AMD的不上CPU都有供电复位的。 摸了下CPU工作条件
测了都正常 准备换芯片时  还是上个CPU 试下 跑马了 卡D4 不过内存 还好没忘记上CPU 不然又搞死
测内存 236脚 SPD 供电 0V  仔细看了下内存插槽下端右侧 有烧断线的痕迹
背面 直接飞线ATX电源3.3V 到236脚 故障解决!

30.
onda H61V  4.0
开机转几圈就掉电 不能再触发 要重新拔插ATX插头 才可以触发
拔一次插头 测一个电压  内存1.5V 正常 无桥供电 (VCCIO吧)
q35场管 和 U9 358比较器 负责 这供电
测Q35 D级有1.5V 正常 S级 无输出 G级 瞬间 有10V的电压跳动
U9  LM358 5脚1.05V 正常  判断Q35坏
更换Q35  正常点亮!

都是些 小故障 !见怪莫怪!

网友:
学习了  多谢楼主分享案例

网友A:
青杏请教一个问题,一块杰微JwN78LE3的主板,cpu是AMD的,这个板很奇怪,上cpu不能触发,不上cpu能触发,而且还有1.4v左在的电压,内存是三代的,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青杏请教一个问题,一块杰微JwN78LE3的主板,cpu是AMD的,这个板很奇怪,上cpu不能触发,不上cpu能触发,而 ...

遇到过这种问题 基本都不修
可能是CPU座子的问题 或者是桥的问题吧
这款英伟达的板子 桥爱坏 可能桥的问题更大
没修好过这个故障  猜猜的

网友:
这个好呀,但就是如果遇到这种板子时,无法搜索到它

网友C:
青杏煮酒出品,必属精品,必须加分支持,30块板子是一天修的?自己修自己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青杏煮酒出品,必属精品,必须加分支持,30块板子是一天修的?自己修自己测??

一天修30片  我又不是机器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这种问题 基本都不修
可能是CPU座子的问题 或者是桥的问题吧
这款英伟达的板子 桥爱坏 可能桥 ...

谢谢你的回答,这两天还遇到一个主板,是富士康的G31MV系列的主板,是英特尔的775脚的E1400的CPU,用RT8841的供电芯片,共两组供电,其中一组烧了。但坏了的这一组怎么换上下管,都不行,怎么不行,就是一开机就电源风扇转下就断电,最后没法,只有把坏的这一组的上管去掉,就能开机进系统,级使用,。现在怎么都想不明白为什么?真是神奇。这样用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加分啦,清酒好叼啊

网友D:
顺便生日快乐 哈哈虽然晚了一天

网友:
很好 又让我学了一课

网友:
第二个故障经典,提供了一种维修方法,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顺便生日快乐 哈哈虽然晚了一天

谢谢

网友D:
清酒 我有块GA-Z77X-UD3H的板子 复位都出来了马上就掉 ,我感觉像BISO的问题 这板主板BIOS旁边有灯,一开始M_BIOS的灯闪然后到B_BIOS的灯闪再然后就掉了,重启后就先闪B_BIOS的灯,再闪M_BIOS的灯,反复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清酒 我有块GA-Z77X-UD3H的板子 复位都出来了马上就掉 ,我感觉像BISO的问题 这板主板BIOS旁边有灯,一开 ...

技嘉Z77大板 掉电 第一个要查的是 IO检测
怀疑BIOS 就直接下载个BIOS刷上去看看

这种板 坏的多的 还是IO VIN检测  还有CPU  EN 管子   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这两天还遇到一个主板,是富士康的G31MV系列的主板,是英特尔的775脚的E1400的CPU,用RT88 ...

老是烧管子 要把管理芯片和驱动芯片也一起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嘉Z77大板 掉电 第一个要查的是 IO检测
怀疑BIOS 就直接下载个BIOS刷上去看看

嗯 IO电压检测都正常 我多扫扫看,谢啦啊

网友:
青杏一放就是大招啊        修台板经验丰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天修30片  我又不是机器人

会是主板哪部分的问题啊?梁总

网友(2016-12-31):
收藏了,以后修板能用上

网友:
学习了,新手多看看多学学前辈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收藏起来,绝对精品啊

网友:
经验比较丰富啊,看来修得比较多了

网友:
简单直接,可以收藏备用

网友:
修板功力了得。要向你多多学习。多多修板,

网友:
的有用的案例呀,不错,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有时间慢慢看

网友(2017-02-22):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总结:信仰是明灯

网友:
修主板的高手啊

网友(2017-04-06):
LZ给力 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这样可以少走不少弯路

网友:
http://www.laomaotao.cn.com/?L8855

网友:
http://www.ylmfu.com/support/qqqun.html

网友(2017-05-08):
这么多的案例 确实不错

网友:
第十七个,请问483时钟在哪里?谢谢了

网友:
精辟,不过很有用,有好几个故障我都遇到,却没修好,受益了。

网友:
虽然故障不大,值得学习

网友(2017-06-10):
一看就是老手,修的不少!

网友:
我都没时间写这个!真是惭愧啊

网友:
老大修机器真猛。。。

网友:
修电脑大部分都小故障,楼的写的帖都值得参考。

网友:
都是经验啊,跟着学习中。

网友:
这经验,没有很多年的积累是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