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12V变成1.3V了。。。

楼主(2016-11-04):
为何12V变成1.3V了。。。

如图32脚,我已经测过电阻,阻值正常,贴片电容是没有的,DR40电阻和12V断线,我直接飞线了,但是引脚还是1.3V,无解啊。

网友A:
正常就是分压后电压为1.3V,,可你把上分压电压直连了,,芯片可能是烧了,,,

网友:
这电压就是对的。。。、

网友:
本来就是1.3V啊

网友:
芯片不工作的情况下就是1.3V,你算一下帐就知道了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常就是分压后电压为1.3V,,可你把上分压电压直连了,,芯片可能是烧了,,,

上分压电阻直连了,还允许有压降吗,12V电压不直接怼死它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分压电阻直连了,还允许有压降吗,12V电压不直接怼死它了吗

是呀,直接干死了这芯片,,。

网友:
这个要看下芯片内部结构!

网友:
分压一算就出来啦,太什么了吧

网友:
多学点电子基础

网友:
两个电阻串联分压,直接拉过去,芯片可能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正常就是分压后电压为1.3V,,可你把上分压电压直连了,,芯片可能是烧了,,,

不是啊大哥,没飞线12V,他也是1.3V电压啊,然后我飞线到的位置也是电路图中电阻正确的那一端的。不是直连芯片啊

网友:
要不短路拉低,要不根本没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啊大哥,没飞线12V,他也是1.3V电压啊,然后我飞线到的位置也是电路图中电阻正确的那一端的。不是直 ...

那这里1.3V就是对的,,,

网友:
是正常的分压后

网友:
这个电压是正常的,串联电阻分压啊。黄老师的基础看了吗?

网友:
用迅维神器分压计算去,本来就是1。3V

网友:
分压了  肯定 是1.3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