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466按开关秒掉电维修

楼主(2016-11-05):
最近机器比较多,遇到BIOS的故障也很多,上论坛下载BIOS的积分也都快用完了,想发个帖子赚些积分,是兄弟的就多多加分,加分不扣下载分。可怜可怜一个乞分的路人甲!
言归正传,一台草果A1466,SN:C02N7HDMG085。进水机器。拆开后进水并不是很严重,只有稍稍的水渍,不注意看还真看不出来。接电源,小绿也是亮的,亮2秒后变成橙色,看来小绿电路正常,不用管它。现在是被我拆成裸板状态,为了方便维修,要飞个开关在板子上才行。如果:打开点位图,搜索SMC_ONOFF_L,用鼠标的微动按键飞在R5116的2端。

按一下微动开关,秒掉电,看电流表大约电流到0.09左右马上掉电,再按开关可触发。既然再次按开关可触发,板上应该无供电的短路现象。没有示波器,这么快掉电用万用表测起来真心的难,不过再难也得硬着头皮干呀,克服一下吧。刚说过了,既然自己已推断无短路现象,那么就在这个瞬间量电压吧。着手开始量个个大电量的电压,L7560-PP3V3_S5_REG_R正常产生,其它电压要按开关才可以测到,L7520-PP5V_S4RS3按开关瞬间量到一个0.6V,姑且算正常,因为用的是万用表,这么瞬间的掉电只要量到有电压反应就算正常吧,不想在这里浪费时间。也用同样的方法去量L7430内存供电,L7630桥1.05V供电,L7310 L7320 CPU核心供电,都有电压反应,那么就粗略的认为这些主要供电都正常产生,虽然修电路要遵守严谨,但是现无示波器的条件下只能粗略一回了,越纠结时间浪费的越多。脑海中出现一个粗略的结论,既然这此主要供电都正常,那么一定是某此PG信号不正常引起的掉电,接下来要着测量个电压的电源好PG信号,但这何尝容易呀,现在真心想弄个小波来,好想你,小波。。。。下图是这几个供电电感的位置。

万用表量瞬间秒掉的信号谈何容易?没办法,既然进水机嘛,先用风枪乱吹吹看看情况。当吹到U1930时,按下开关上电到0.18持续10秒钟才掉,这下可以方便测量了,就在这10几秒钟的时间里测了U1930的1角2角4角,测得ALL_SYS_PWRGD,PM_SLP_S3_L都为3.3V正常,测得CPU_VCCST_PWRGD为1.05V也正常。这下子蒙了,咋回事儿呢,加热此芯片都持续10秒不掉电,但只能上到0.18A,芯片输出都正常,应该不是U1930的问题,放过它吧,再去找其它芯片的麻烦吧。图为U1930的实物与电路。

查到这里我还是坚持我原来的想法,肯定是某个PG信号影响的掉电问题,但这么快速的掉电量起来简直困难重重呀,想静静,得想个办法。思考中。。。。。。既然机器是进水机,我想从水渍痕迹找答案,暂时也没别的办法,用放大镜仔细的观者板上每一个角落,找呀找,终于上天不负我,找到了U1950,这里有稍稍的水渍,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端倪,好好的一人爹被它给坑了。用风枪把它拔起,哇,它的第8角焊盘掉了,没准真是这里的问题,但想修好这个焊盘也非容易之事呀,焊盘在芯片下面,不好焊接呀,既然找到问题,只能硬着头皮弄它。用飞线搭焊盘的位置上,然后焊盘上焊膏,把芯片用镊子按住,压在线上,用风枪吹,看到旁边电容C1950的2角的锡点发亮后停止加焊,其中尝试了好几次,头都搞大了,看我说的这么简单,实际动起手来对谁都没好处,真难。不信你们可以自己亲自练一下。焊好以后,按开关,电流跳变几下,心里还是很激动的,功夫不负有心人呀,接上屏,久违的苹果LOGO出现了,进系统测试,其它功能都正常,唯一的缺点就是温度很高,这个我解决不了,应该是这机器的惯病,相信大家都懂的。最后上几个图,再把机器的点位和图纸也奉上,习惯这样做,方便你我他。没什么水平,但也希望大家能多给加几分。真是没分了,谢谢大家。

网友A:
楼主技术好,没有波波一样修好了,维修经验很重要,也很细心

网友:
没波波修掉电的吃力呀。

网友:
很是复杂啊!缺设备很急人啊!!

网友B:
温度确实高 .. 不自动关机就行

网友:
楼主 火眼金睛

网友C:
修的很好了,已经很辛苦啦。修苹果稍微费劲不少啊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学习了

网友D:
加分了,苹果机确实难修点,本人也修得很少的,学习中

网友E:
进水机器首要的就是观察主板进水情况 以及芯片原件 着重围绕维修

网友F:
这种问题没波波修起来比较吃力,可见楼主功力厚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好,没有波波一样修好了,维修经验很重要,也很细心

没有波费我好大劲,不过还是修好了,也算是一种欣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度确实高 .. 不自动关机就行

对,不自动关机,这样交工吧,温度高暂时没办法,用苹果系统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的很好了,已经很辛苦啦。修苹果稍微费劲不少啊

没波波,量的时候费的不是一般的劲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分了,苹果机确实难修点,本人也修得很少的,学习中

谢谢您的评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水机器首要的就是观察主板进水情况 以及芯片原件 着重围绕维修

是呀,费了不少劲,当长经验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问题没波波修起来比较吃力,可见楼主功力厚度。

这才想起波波的重要性呀

网友:
LID有问题也有引起关机

网友:
进水的机器很多故障细心点,都能看出来!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