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量电源需要维修,请高手进来!

楼主(2016-11-04):
我公司现有大量的电源需要维修,有笔记本适配器,手机充电器,服务器电源,都是原厂产品,能接的个人或工作室加微信QQ:36184406,祥谈。

网友:
服务器电源修一修还行,,。

网友:
服务器电源 技术要求高啊

网友:
笔记本  手机 适配器 一般都不修的吧
服务器电源 估计有人 会修的

网友:
笔记本适配器,厂家好像也不修吧,要是修也要换新壳子

网友A:
楼主哪里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哪里的呀?........

你好,在广州

网友:
你好,广州应该不缺修电源的高手呀..........

网友:
广州真的不缺维修的高手,而且买零件也丰富易购,不象小城市那样品种不全,好几个品牌(长城、航嘉等)电源在电脑城边有维修点,服务器电源应该找得到人修的

网友:
服务器电源还可以看看,至于别的嘛资源回收吧。

网友:
服务器电源可以考虑一下,其他的还是算了吧。

网友B:
笔记本的话是用什么焊接的。。拆开了没办法复原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的话是用什么焊接的。。拆开了没办法复原啊

可以用加热的方法打开,需要专业的设备,当然也可以用暴力方法打开,如电锯,或用锤子砸开。原装的适配器(如一体器电源)还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加热的方法打开,需要专业的设备,当然也可以用暴力方法打开,如电锯,或用锤子砸开。原装的适配器 ...

我都是 暴力然后胶带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 暴力然后胶带粘

俺是用锤砸开的,沿着缝轻轻的砸,砸开号壳基本完好,修好了用胶带粘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俺是用锤砸开的,沿着缝轻轻的砸,砸开号壳基本完好,修好了用胶带粘一下就行了。

我都直接摔。。。

网友C:
直接摔开壳都烂了,也容易把变压器的磁芯给摔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接摔开壳都烂了,也容易把变压器的磁芯给摔坏。

其实沿着上下壳的接合处敲打就能开,接口处还不能有大的损坏,修复后,用502胶粘后,表面挺干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沿着上下壳的接合处敲打就能开,接口处还不能有大的损坏,修复后,用502胶粘后,表面挺干净的。

是的,都是这样弄的

网友:
拆开后就是这样的,壳基本完好

网友:
都是些什么货色,价格怎么样?发张图片看看呀

网友:
胶合的电源就没必要修了,服务器电源可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