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20寸液晶,开机问题

楼主(2016-11-04):
这个显示器,高压板开机控制,off/on,正常电压是多少v呢?我测量这个电压1.73v,插电屏幕不亮,等过一会,屏幕亮了,不过闪屏,闪的厉害,各位前辈,给指点指点,是哪里问题呢?我感觉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这个电压低了,,,,,

网友:
电源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
正常3.3v-5v

网友:
一般要2.5V以上 但是有可能是1.8

网友:
“1.73v”先查这个

网友A:
电源指示灯也闪吗?不闪可能高压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指示灯也闪吗?不闪可能高压有问题

高压有问题?  我换的新高压板

网友:
可能电压不稳了    看看12V   5V   跳不跳

网友:
有图吗,闪屏是怎么个闪法?

网友:
先查一下12v 5v电压稳不稳

网友:
12V如果正常,接一个5V给它就知道了

网友B:
断开ON/OFF判断是高压板问题还是驱动板发出来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开ON/OFF判断是高压板问题还是驱动板发出来不正常

问题解决了  是一个RTD2122L  的芯片虚焊了,  加焊以后问题就解决了,谢谢各位前辈帮忙分析

网友:
问题解决了  是一个RTD2122L  的芯片虚焊了,  加焊以后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加焊的东西不知道会不会存在返修的情况。。

网友:
电源板上一般通电测试下12V  5V  300V 看正常不?那不正常就专检查那个位置

网友C:
这个电压有点低,一般都是3V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压有点低,一般都是3V的多。

我加焊了那个TRD2122l的芯片就没事了 ,就显示器正常了

网友:
这个开启太低了